给epo上色,用什么?

楼主(2016-11-10):
大神们,买了白板机,想给机上色,不知道用什么?

网友A:
自喷漆即可  EPO不怕腐蚀

网友:
打磨一下再喷 或者喷点洗胎液再喷 不然容易掉

网友:
贴贴纸贴贴就好了,搞那么累干嘛

网友B:
自喷漆,容易干。或刷油漆,干得慢,常常炸鸡常常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喷漆即可  EPO不怕腐蚀

层主你好,请问淘宝卖的那种几块钱一罐的漆可以喷吗?我的是epo材质的涵道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喷漆,容易干。或刷油漆,干得慢,常常炸鸡常常刷

层主你好,请问随便什么自喷漆都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层主你好,请问随便什么自喷漆都可以吗

就是10块8块一瓶那种,要是不放心先喷一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10块8块一瓶那种,要是不放心先喷一点试试

好的多谢

网友:
用田宫水性漆就行,那种小瓶的,多刷几遍,效果不错。EPS都没问题

网友:
三和自喷漆 不错

网友D:
我用郡仕油性漆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郡仕油性漆喷

我也是刚买的郡士漆,手绘,8块5那种,一米翼展的二战机,买了三瓶不知够不够,算起来和田宫的手喷漆价钱差不多了。。。

网友:
丙烯原料

网友(2017-01-05):
引用 网友C:
层主你好,请问淘宝卖的那种几块钱一罐的漆可以喷吗?我的是epo材质的涵道机

网友:
没问题,再便宜的都行。就是要做好防止掉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