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内最小的飞控EMAX F3 Femto发售(附中文说明)

楼主(2016-11-10):
11月2日,EMAX银燕发布了一款新品:EMAX F3 Femto飞控,这是EMAX银燕为FPV界贡献的又一款产品。用户们很快做出了反馈:

因为当时发布的产品说明是英文版,应广大国内粉丝和用户们的强烈要求,现提供以下中文版说明:

特点:

STM32F303 CPU
MPU9250 三轴加速度计/三轴陀螺仪/三轴电子罗盘(SPI连接)
2-6S 电池输入
内置5V/3A BEC
支持Sbus或串口RX接口,Spektrum 1024/2048, SBUS, XBUS, SumD 和 SumH RX 内置反向器
支持 3.3v Spektrum 卫星接收机
支持遥测 (frsky遥测, smartport, and HoTT遥测)
支持PPM接收机
蜂鸣器接口
支持可编程LEDSD(使用前关掉Transponder)
支持 BLheli suite电调编程
2.0mm接头
80A电调分线板(每个电调最大支持20A)
内置电压检测、报警
可同时使用多个功能;例如. 同时连接 USB + 智能接口 + SBus + LED Strip + 电压检测+ 4 电机
20x20mm 板
重量2.2g

※串口3 (RX3):可用于 Spektrum 卫星接收, Spektrum 1024/2048, SBUS, XBUS, SumD and SumH RX等。
※串口2:串口2 RX用于连接PPM接收机。 TX2 则用于遥测输出。

固件下载(DFU,USB)-windows

所需软件:
1、SPRACINGF3EVO.hex 文件
2、Zadig USB 驱动安装 -> http://zadig.akeo.ie/
3、cleanflight 地面站

下载步骤:
1、(可用镊子)短接boot焊盘,连接电脑USB,识别为DFU模式或STM BOOTLOADER
2、下载 Zadig USB 驱动,打开如图一 选择STM Device in DFU Mode 或 STM BOOTLOADER device(如果列表没有,请确定步骤一,是否短接Boot焊盘上电,然后选择"Options / View All Devices" 在Zading菜单 )。点击Reinstall Driver安装驱动。

图一

Cleanflight 地面站:

Betaflight 地面站:

虚拟串口驱动安装:

F3 Femto飞控使用 STM32 虚拟串口(VCP)。
驱动下载地址 --> http://www.st.com/en/development-tools/stsw-stm32102.html

注意: 下载后根据电脑(32位或64位)安装对应文件,根据提示安装完成(此时安装还没完成)

打开 C:\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Software\Virtual comport driver\Win8\ <-这里选择根据电脑系统选择Win7或Win8,里面有两个文件,64位的系统点击dpinst_amd64安装,32位系统点击dpinst_x86安装,直至安装完成。

提示:所有的驱动都可以在地面站上下载

Cleanflight地面站:

Betaflight地面站:

EMAX F3 Femto现已正式全球同步发售。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共号:EMAX银燕

网友:
设计得挺好的~~

网友:
淘宝有卖么

网友A:
没安装孔,不太好安装啊

网友:
为什么图片说 2-4S,文字说 2-6S ?

网友B:
这线宽和铜箔厚度能通流20A?全80A电流?!有没有基本电子线路基本知识啊?真当玩穿越机的都是傻子吗?

网友:
keil706: 这线宽和铜箔厚度能通流20A?全80A电流?!有没有基本电子线路基本知识啊?真当玩穿越机的都是傻子吗?

买个试试哈哈

网友:
双11没忍住!
虽然有华科尔150了,但还是想再有个更小的无刷四轴。
现在是楼主介绍的飞控,B6 FPV118的机架及电机大桨,中特威极光25A电调;准备上地平线卫星,正好手上有控。
图传下一步再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线宽和铜箔厚度能通流20A?全80A电流?!有没有基本电子线路基本知识啊?真当玩穿越机的都是傻子吗?

既然开卖了应该是 做过特殊设计的.多层板和特殊定制的高OZ铜层理论上 是能撑住的。80A~100A是瞬间电流

网友:
这个集成了分电板的!

网友:
应该是做过很多测试的吧~~有没有送测的啊~~

网友:
又开始吹牛了。这种产品都是快淘汰的产品。

网友:
建议银燕在此基础上出一个业内最小的塔,飞控+分电板+电调+OSD+图传,再出个118机架,配套微型无刷电机,完美。

网友:
电路图开源吗?  很好奇 stm32 怎么做的这么小, 还有两个晶振的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安装孔,不太好安装啊

固定建议使用板子大小的双面泡沫胶在底下固定。如果要更完美的话,有条件的玩家可以自行下载F3 Femto飞控便捷安装基座3D打印文件
地址:http://yinyanmodel.com/ch/DownView.asp?ID=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