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 烧了 求解。。。。。

楼主(2016-11-10):
接线如下:1、两块6s电池串联构成12s给电调供电。

网友A:
参考此贴: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1224298&extra=

你的飞控供电,不该从动力电取电,应该从舵机供电电池并联出来进电流计给Pixhawk

楼主节哀顺变!

网友A:
开源飞控的路上没有一帆风顺,楼主坚持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此贴: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4298&extra=

你的飞控供电,不该从动 ...

您这参考贴是提醒我换个机器再来一次咯,从动力电并联给飞控供电会导致电调烧掉?请zhang哥明示。。。。

网友:
楼主群,注明论坛ID和机型、飞控种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源飞控的路上没有一帆风顺,楼主坚持住!

跟pixhawk死磕到底!!!!

网友:
建议串联12S的不要直接从一端取6S电,容易短路。你可以用一个电池平衡头给你飞控PM模块供电或者找个12S 5V bec给飞控POWER口供电

网友:
现在已经有直接支持12S的PM电源模块了~直接用这个也行~~

网友B:
共地的话只能接负极到6s的供电。要是接正输出端包烧

网友C:
纯粹是短路引起的。
PX4的PMU取电于6+6动力电池中,那么PX4的地线有可能是12S的第7cell负极(同时也是第6cell的正极),由于PX4是共地,so,与凤凰的地线短路。

楼主:
对,引错了一块电池给pix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纯粹是短路引起的。
PX4的PMU取电于6+6动力电池中,那么PX4的地线有可能是12S的第7cell负极(同时也是第6c ...

地线短路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地的话只能接负极到6s的供电。要是接正输出端包烧

对,引错了一块电池给pix

网友:
你图上的共地错了,负极也就是地应该是所有的地接在负极上(这里的负极是指双6s串联后的负极)

网友:
你的 BEC 的地去接到中性線了...然後正電再灌過去當然就著了

12S 就用 12S 的 BEC 就好,別為了省事或偷料走 6S BEC 一接錯就全著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这参考贴是提醒我换个机器再来一次咯,从动力电并联给飞控供电会导致电调烧掉?请zhang哥明示 ...

问题就出在这里 —— 【2、从其中一块6s电池接一个并联头给pixhawk,
绝对不是:任意一个6S电池,看得出来你很“随意”!!!
——————————————————————————
两块 6S电池 串联——其中一块 6S电池 的【黑色线】已经
带有25V电压了,你把这块“不接地电池”接个“经电源模块给飞控供电
这就犯错误了——相当于把“那块接地的”6S电池 给短路了。。
——————————————————————————.
除非 大规模使用 隔离电源模块,才能 随意乱接都不会烧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就出在这里 —— 【2、从其中一块6s电池接一个并联头给pixhawk,】
绝对不是:任意一个6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