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等过狗比420 goblin420 精度如何,飘吗

楼主(2016-11-10):
如题

网友:
380加长而已 具体参见380

网友:
就是加長尾管的380
槳也是特規的 槳根厚度是普通380槳的厚度

网友:
特制代表高价

网友A:
其它配件通用,除了加长尾管,加长皮带,加长大奖

网友:
sab的精度放心,不用担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它配件通用,除了加长尾管,加长皮带,加长大奖

电装也通用?微舵搞不动420的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装也通用?微舵搞不动420的桨吧?

塑料的十字盘固定座,说不定会出中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装也通用?微舵搞不动420的桨吧?

別懷疑 就是微舵  電機原廠推薦 蟲子3020

网友C:
sab的精度,挺烂的。侧板没几个不用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装也通用?微舵搞不动420的桨吧?

通用的,这样看其实420划算的,中舵要贵了很多,差不多相当于500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ab的精度,挺烂的。侧板没几个不用磨的

現在不用磨了 上次組一台380都沒磨
因為他們把洞開成橢圓的了 省的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