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飞控上电后,电机一直在抖动,不能正常旋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11-10):
如图,外面四个电机可以正常解锁提油门旋转,而里面四个却不行。同一个轴上用的是一路信号,相当于一个双四周。

网友A:
个人认为,没有这种控制方式,和参数。

网友B:
这算是啥结构?或者是想证明只要动力够,门板也能上天?

网友C:
做一下油门行程。。。

网友D:
这么多,好控制吗?

网友:
应该是刷的8的固件吧

网友E:
围观门板上天,目测室内专用,室外一级风以下或许也行。

网友F:
这么多电机,应该搞  APM这个8轴试试   ——>       \  /

网友:
门板无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没有这种控制方式,和参数。

四轴啊  就是大四轴 里面套了一个小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算是啥结构?或者是想证明只要动力够,门板也能上天?

是的  我当时想 在四轴的基础上 加了一个外环电机  动力会更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一下油门行程。。。

做了  整体结果就是   外面四个电机 可以正常旋转  而里面四个却抖动不能正常旋转    然后我单独给里面四个做油门行程  但是还是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好控制吗?

这其实 就是四个电机  因为  每两个电机用一路信号控制

楼主:
但是它的结构 却不是8的结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围观门板上天,目测室内专用,室外一级风以下或许也行。

这个,没那么夸张吧, 我就不相信 飞不起来,我加固措施做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多电机,应该搞  APM这个8轴试试   ——>       \  /

八轴的机架不是贵么  这个做机架  又太软  无奈只能做这个了  就这个 底下还有六根碳杆呢

楼主:
大兄弟  不要取笑我啦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八轴的机架不是贵么  这个做机架  又太软  无奈只能做这个了  就这个 底下还有六根碳杆呢

几根管就能做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几根管就能做出来了。

碳杆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杆贵啊

我对那个八轴感兴趣,木方,铝合金方管也可以……

网友G:
不要告诉我们每轴上的两个电机是并联的啊!…… ……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但是它的结构 却不是8的结构啊

你要是1路信号控制两个电机肯定是不行的,必须是1路信号控制一个电调一个电机每一路信号必须分开,APM的话刷8应该可以你可以按我说的试试,只是试试我也不确定,不过一个通道控制两个电机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它的结构 却不是8的结构啊

×8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好控制吗?

其实就是像楼下说得 都是并联  就是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要告诉我们每轴上的两个电机是并联的啊!…… ……

其实就是像楼下说得 都是并联  就是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要告诉我们每轴上的两个电机是并联的啊!…… ……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要是1路信号控制两个电机肯定是不行的,必须是1路信号控制一个电调一个电机每一路信号必须分开,APM的 ...

哦  那我明天了 试试 我做的不是环形  八轴的固件不一定可以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哦  那我明天了 试试 我做的不是环形  八轴的固件不一定可以

你这个就跟X8轴差不多,只是轴距不一样算是异形八轴吧!当然X8就要插8个电机输出通道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算是啥结构?或者是想证明只要动力够,门板也能上天?

正解!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就跟X8轴差不多,只是轴距不一样算是异形八轴吧!当然X8就要插8个电机输出通道祝你成功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算是啥结构?或者是想证明只要动力够,门板也能上天?

很开心 告诉你   门板上天了 已经飞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没有这种控制方式,和参数。

利用这种控制方式  已经飞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一下油门行程。。。

已经 飞起来了  谢谢你们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好控制吗?

利用 并联原理  已经 飞起来了

楼主:
已经  飞起来了  我试过X8的固件了  花费了一个上午,但是 没有弄好,后来我又改回来了我的并联原理。然后室外飞行,就可以了,原来的错误是电机底下的螺钉上的太紧顶到了线圈,导致断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围观门板上天,目测室内专用,室外一级风以下或许也行。

恭喜我 飞起来了   室外两级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算是啥结构?或者是想证明只要动力够,门板也能上天?

上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围观门板上天,目测室内专用,室外一级风以下或许也行。

上天了  谢谢

楼主:
已经上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多电机,应该搞  APM这个8轴试试   ——>       \  /

飞起来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已经  飞起来了  我试过X8的固件了  花费了一个上午,但是 没有弄好,后来我又改回来了我的并联原理。然 ...

这也阔以我只知道接收机可以控制两个没想到飞控也能控制两个,涨姿势了,你4个电机都顶到线圈你也是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  飞起来了  我试过X8的固件了  花费了一个上午,但是 没有弄好,后来我又改回来了我的并联原理。然 ...

祝贺你门板儿飞上天

网友I:
,继续来段视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继续来段视频吧

没法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也阔以我只知道接收机可以控制两个没想到飞控也能控制两个,涨姿势了,你4个电机都顶到线圈你也是够可 ...

我qq963398150     给你发视频看

网友G:
恭喜。不过还是建议每个电机用一个电调,同轴的两个电调用同一路飞控信号控制。毕竟电调是要检测电机换相时间的,两个电机不可能在同一瞬间同步。

楼主:
稳定性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恭喜。不过还是建议每个电机用一个电调,同轴的两个电调用同一路飞控信号控制。毕竟电调是要检测电机换相时 ...

是一个电机一个电调   并联是从信号线开始的

网友J:
没有合适的飞控适合你,哈哈

网友K:
继续努力吧争取把门板飞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有合适的飞控适合你,哈哈

那 怕是这样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K:
继续努力吧争取把门板飞上天。
哈哈

网友:
太牛!必须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