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问各位大神 MB和K8那个容易设置?

楼主(2016-11-10):
新人请问各位大神  MB和K8那个容易设置?飞行稳定性那个更好?谢谢 ~~

网友:
k8最好买个设置卡 外场方便 否则就带笔记本

mb就不用

两个都容易设置 都好飞!

楼主:
剁手节马上到了,在考虑买470  纠结买单机版还是套机版

楼主:
我想了想还是买单机版算了   自己配舵机和K8就行  要便宜一点吧

楼主:
现在就把要买的添加到购物车 嘿嘿  要剁手了

网友:
mb不会后悔

楼主:
我现在在对比 再决定买套机还是单机好了

楼主:
对了  套装版的MB是什么版本的   可以自己升级救机版本吗?

网友:
如果学会了陀螺设置之后,两种都容易设置,vbar用设置卡或蓝牙就行,MB只需要一把螺距尺就搞定全部,反而是neon不方便,需要电脑。买套机是拥有正版陀螺的一个机会,况且用MB是不会后悔的。

楼主:
经过再三考虑 还是决定买套机~~~

网友:
一个正版一个山寨,换成V8我会选V8

楼主:
对了,大家470都用的什么电池啊,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大家470都用的什么电池啊,推荐一下

好盈铂金V3 50A。

楼主:
嘿嘿,是电池哦~~我用的是男爵1500的

网友:
MB  我一直用 方便

网友:
买完套机,我收个mb

楼主:
套机买了,顺丰快递在路上了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