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80A普通电调和130A的高压电调有啥区别。

楼主(2016-11-10):
  新手 ,不知道高压电调和普通电调的区别,比如56系列电机搞KV值 130A的高压电调能用么

楼主:
我慢慢等高手指点

楼主:
快来大神

网友A:
你没电调说明书么? 高压电调支持12s电池    非高压的就6S了   如果你56电机供电的最大电流是低于130比较多 那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电调说明书么? 高压电调支持12s电池    非高压的就6S了   如果你56电机供电的最大电流是低于130比较多 ...

懂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