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x能不省这点塑料吗?尾固定座的铝柱干嘛要裸着

楼主(2016-11-10):
700x扫过一次对转齿。一直对新的尾固定座有看法,为什么不用塑料把后面两根铝柱全包住?这样尾对转齿的轴承锁的更牢靠些啊。单前面加紧,高频震动时这里多少会有影响的啊。本来可以做的更科学合理些的,亚拓不差这点塑料吧?

最近又有发现尾固定座不稳定的地方,加紧后尾对转齿上下有间隙,卸下来又没有了间隙!说明加紧后塑料座产生了上下的形变,我觉得两个可能的原因,一是侧板的孔精度不够加紧后产生了位移,另个就是变窄后尾固定座固定强度不够挤压产生了形变。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有没有这种情况。这里扫齿的概率大于以前的700L绝不是偶然。

网友A:
他的初衷是为了减重,虽然这里才几克,积少成多把。
你还没去看550X的修改,更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的初衷是为了减重,虽然这里才几克,积少成多把。
你还没去看550X的修改,更抠

这处明显不应该偷轻。这里的料估计2克都不到。尾固定座设计本来可以更合理,因小失大~

网友B:
看样子扫齿的原因终于找到了

一般我都是等上一年亚拓新品稳定了才入手的,让爱尝鲜的模友们先作小白鼠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扫齿的原因终于找到了

一般我都是等上一年亚拓新品稳定了才入手的,让爱尝鲜的模友们先作 ...

這就你蝦說說錯了 ! 那跟鋁柱是追加出來 , 是700E及別家700級所沒有 , 只會讓齒傳動結構更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就你蝦說說錯了 ! 那跟鋁柱是追加出來 , 是700E及別家700級所沒有 , 只會讓齒傳動結構更強

...

700e是没有,700e的固定座宽大些,700x的窄,这里同样都不加的话,关于减震,窄座的高频震动理论上是高于宽固定座的。举个不恰当的例子,这就跟用厚胶圈固定轴承的减震作用大于薄胶圈差不多,超转等极端条件下,高频震动时这点缝隙的放大,宽固定座的缓冲作用是大于窄座的。总之,既然新加的铝柱有支撑作用,何不多加点注塑把这里补强?没有任何坏处呢。至于偷轻之说,这点完全可以忽略~~个人薄见。

楼主:
稍微仔细看的话,这组照片中,前面塑料中间的缝隙明显更紧些,后面铝柱中间的缝隙要大些~虽不能确切证明影响有多大,但高速时若产生不稳定的高频震动,这点加紧与否多少会有些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稍微仔细看的话,这组照片中,前面塑料中间的缝隙明显更紧些,后面铝柱中间的缝隙要大些~虽不能确切证明影 ...

不需疑慮 , 700X尾管座設計算是合理
看圖尾管座箭頭所指的位置 , 這兩點就緊接著鋁柱旁 , 這兩點又旁邊多兩根螺絲加強已被機身側板勞勞頂住 , 理論上 鋁柱管增不增長作用已不大 , 很清楚 整個縫隙看起來都很緊密 , 沒啥異常 , 對尾管座強度來說 只有更強不可能變弱 , 況且如樓主已點出 , 機身窄對強度提升是無庸置疑 。

网友:
道理很简单,你这红色对转齿为什么还没有公开发售,还用说别的吗?

网友:
每架都省点材料.批量生产后厂家的利润就高了.不变的商业法则

楼主:
个人薄见,其实扫尾对转齿的原因应该综合的看,这块我认为只是一小处细节。更多的原因觉得是大齿盘标配加厚了,再加之新的升级动力,超转可以比以往更夸张,大齿盘顶得住以往很可能会扫的动力,相对的,尾驱动这里没有升级就显得薄弱了。动力不断的升级,极端情况下总会有个地方会先挂掉泄力。700x不可否认很多地方的细节很用心,亮点也不少,但是这种可以很简单很快就能优化的被忽略的小细节,多多益善些总是会更好的

楼主:
其实厂家不必那么多再强调有多合理多好,生怕新产品有问题的心态可以理解~不好的话玩家怎么会买呢?正是因为喜欢新出的700,诸多亮点,所以才希望能做的更好更完美。任何一处能进一步优化的设计,玩家能提出来探讨,厂家应该首先看到这里升级是不是合理?是不是会更好?而不是首先肯定自己的设计有多完美,完美的机子是永远不存在的。就比如这里,不管是不是会有影响,这点估计不到2克的加强是不是首先对机子没有坏处?其次是不是对尾固定座的加强能更进一步?是的话那就值得改进把机子做得更完美,这里若能改进很明显是有益无害的。这样对问题的讨论才是有意义和有效的,厂家不需要再继续反复谈及新设计有多好,大部分老玩家其实都懂,不在一个讨论点上。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的话,对于厂家做出更好的机子和玩家的集思广益才是更友好合理的方式~亚拓在直机市场的努力有目共睹,作为玩家,永远都希望产品能在好的基础上做得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扫齿的原因终于找到了

一般我都是等上一年亚拓新品稳定了才入手的,让爱尝鲜的模友们先作 ...

  我也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厂家不必那么多再强调有多合理多好,生怕新产品有问题的心态可以理解~不好的话玩家怎么会买呢?正是因 ...

亞拓算是修改得很快的
老闆有在注意
但是護衛隊沒有主子授意前是不會鬆口的
樓主就不用跟他們浪費口水了

700X尾箱的這支柱應該是防止尾箱上下扭動的
並沒有考慮到左右的緊固
自己加個廢料墊一墊就算了
或是上下各加隻螺絲把兩片鎖緊
不過亞拓對轉齒實在很難控制精度
傘齒也是鬆鬆散散的
而且用野獸後尾舵修正的頻率加高不少(我舵機都變燙了)
尾齒系的磨耗變大很多
這部分現在可以說是罩門

网友C:
千篇一律 ~ 只知掃齒說詞 有點粗淺 看得出來是不懂材料結構力學 ~
是掃齒或是崩齒 是完全不同齒損外貌 情況 因素 , 連這個都看不懂 分不清 , 講再多了也是白搭 ~ 要黑找水平高一點的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千篇一律 ~ 只知掃齒說詞 有點粗淺 看得出來是不懂材料結構力學 ~
是掃齒或是崩齒 是完全不同齒損外貌 情 ...

无语。已再三说明亚拓的机子努力有目共睹,自己也玩亚拓多年。无论讲的在不在理,这处存惑而已。若觉得是黑的话,请删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语。已再三说明亚拓的机子努力有目共睹,自己也玩亚拓多年。无论讲的在不在理,这处存惑而已。若觉得是 ...

大哥別誤解 ! 我的掃齒說與你無關 , 我認同你部份說法 , 你主題談的那部份是有討論空間 , 至少在觀感上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亞拓算是修改得很快的
老闆有在注意
但是護衛隊沒有主子授意前是不會鬆口的

同感。伞尺精度提升感觉有难度,每个级别的都有松散,不过大部分时候不影响飞行。700x这里加固抗扭,只是希望能更完美,这处不涉及精度,就加固下而已。不过已不打算再浪费口舌发这种偏讨论的贴,没多大意义。

网友:
这点补强和减轻两克好处半斤八两

网友:
一个正常的讨论帖,感觉亚拓可以多点耐心听听吧,不管是魔友说得对不对,解释和语气都可以友善点,总有点居高临下咄咄逼人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