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支架这样放会有影响吗?

楼主(2016-11-11):
下面贴了锡箔纸

网友A:
这种贴锡纸基本就只剩下心理作用

网友:
这贴纸可能还不如碳纤维板有用……不过应该没啥问题。gps不怕干扰,怕干扰的是罗盘

网友B:
离电调太近了,可能会遇到搜星困难或者不稳定丢星的问题 。贴锡纸确实纯属多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电调太近了,可能会遇到搜星困难或者不稳定丢星的问题 。贴锡纸确实纯属多余了~

那在电调上报锡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贴锡纸基本就只剩下心理作用

不用贴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在电调上报锡纸呢

也没什么用~屏蔽层是需要接地的

网友C:
跟GPS没关系。这货之所以高架起来是为了躲开下面的布线产生的磁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GPS没关系。这货之所以高架起来是为了躲开下面的布线产生的磁场。

那不架高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没什么用~屏蔽层是需要接地的

那就只能装支架了?

楼主:
用易拉罐剪一个这个可以防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没什么用~屏蔽层是需要接地的

接电源负极可以吗

网友:
我的也是这么放的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架高可以吗?

假如你的布线够规矩,各路电源线从头至尾一律双绞线,不使用什么分电盘PCB之类,就问题不大。

网友D:
我在GPS下面5mm左右位置垫了块1mm厚的铝合金板。。不知道会不会干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在GPS下面5mm左右位置垫了块1mm厚的铝合金板。。不知道会不会干扰。。

不会有任何差别,只是在做无用功。根据高中物理知识,静电屏蔽要接地,不然负电荷被吸引在靠近场源电场一侧,剩下正电荷在另一侧,这样的话电流产生的电场造成的影响是一样的。而正确的做法就是把另一端的电荷引到远端(比如说大地、电源、等其他导体)。这样2端之间是不会有电场力存在的,也就是说不会有电场产生干扰,这样就达到了屏蔽的作用。日常生活中的避雷针要接地、外壳为金属的电器要接地线都是同一个道理(把电荷引到远远的一端,两端中间就成了等势面,内外电场相互抵消,电磁干扰=0

综上知:应把铝合金板与电池负极用一个导线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易拉罐剪一个这个可以防干扰吗

不可以,没多大作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会有任何差别,只是在做无用功。根据高中物理知识,静电屏蔽要接地,不然负电荷被吸引在靠近场源电场一 ...

正好上面还空另一个螺丝孔没上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好上面还空另一个螺丝孔没上螺丝。。。

要上在gps的那一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好上面还空另一个螺丝孔没上螺丝。。。

板子最好大一点

网友D:
GPS去掉了外壳。没那么大了。
意思是负极连接到GPS的负极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GPS去掉了外壳。没那么大了。
意思是负极连接到GPS的负极上?

不是,接线的位置应是铝合金板的另一面(你接的这面的相反面)

网友:
接到靠近GPS的那面吧。就是现在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