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X系列电机改前出轴

楼主(2016-11-11):
目前市面上出售的朗宇X系列电机大多是后出轴,但对与木质机身的滑翔机来说希望机头直径做的尽可能小,不方便使用后出轴电机。X系列电机是性价比不错的电机,为了可以使用就要进行改轴。下面分享一下我的改前出轴的方法,希望能为模友提供借鉴,此方法只使用朗宇X2216、X2814、X2820、X2826电机。
我们先拆掉电机的轴挡圈(先松动锁紧螺丝)、卡簧、垫片。

把转子和电机轴一同拔出,通常用手的力量就可以拔出。

保持工作台清洁不能有铁屑。

松动取出转子固定电机轴的两颗锁紧螺丝。

垫好木块,用细一点的小轴用力敲出电机轴。

用力敲!当!当!当!(注意别后半夜敲)

取出

把电机轴调转180度,原来向后的一端转向前面,轴的固定平面要对准转子固定螺丝孔。

从转子里面敲入电机轴。

垫好木方继续敲出外露部分

大概位置

检查轴的平面豁口正好在固定螺丝孔位置。

插入定子把铝制垫片套上

后端露出位置如下图

也可以将原来的卡簧套在上面虽然没有卡槽也可以当作垫片用。

套上轴挡圈对准轴的扁口位置上紧固定螺丝,检查电机转子的轴向间隙,用力推拉没有明显间隙而且转动灵活即可,然后将螺丝退出上微量螺丝胶重新上紧。

最后上紧转子与轴固定的两颗锁紧螺丝。

改造结束。

改造后的电机轴向力基本都作用在挡圈上,所以挡圈螺丝绝对不能松动,否则整个转子会和螺旋桨一起飞出,非常危险!要养成飞前后推拉一下螺旋桨座来检查轴向间隙判断挡圈是否松动,如果有间隙变大请停机检查电机轴挡圈。以上是个人经验,希望对模友有所帮助,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安全!安全!安全!

网友A:
还真没留意到朗宇有后出轴的,我组装的450用的X2212电机也是后出轴的?请教楼主前出跟后出轴区别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留意到朗宇有后出轴的,我组装的450用的X2212电机也是后出轴的?请教楼主前出跟后出轴区别在哪里?
...

这个前后应该是根据以前有刷电机来的,有出线的一端为后,没有出线的一端为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前后应该是根据以前有刷电机来的,有出线的一端为后,没有出线的一端为前。

主要是前出和后出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多此一举,加个桨座就可以了。

网友B:
每个朗宇电机都带有这样的桨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朗宇电机都带有这样的桨座。

要用折叠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