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穿越机一般都是用什么飞控了呀?

楼主(2016-11-11):
现在的穿越机一般是用什么飞控了呀?是f3还是cc3d,或者还有其他更好的呀?或者说哪个更好呀?

网友A:
我是用f3 ,cc3d 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f3 ,cc3d 没用过

用得怎么样?f3有版本之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得怎么样?f3有版本之分么

我也是新手,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有标准版跟豪华版。豪华版好像多了气压计什么的

网友:
现在基本清一色F3了

网友:
88文的F3飘过

网友:
CC3D早期的OP固件 CF固件 BF固件都用过,只是自稳,后来F3飞控,手动跟自稳似得,非常爽,记得刷BF固件,目前貌似是3.0.1

CC3D的手动很灵活,需要不停的纠正,F3的手动很跟手,基本油门就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稳定。

网友:
同是80多的f3  飘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有标准版跟豪华版。豪华版好像多了气压计什么的

  标准版F3就好 多个香炉多个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准版F3就好 多个香炉多个鬼

正解,你觉得电子罗盘放在主板上有个鸟用,干扰太多

网友:
都可以,cc3d也可以用cf和bf,它们都是开源的

网友C:
f3的增稳手感怎样,很稳么,和naza m比怎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f3的增稳手感怎样,很稳么,和naza m比怎样呢

F3和'NAZA M自稳不是一码事飞控的定位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