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3a!68%电量被强制降落!飞机丢失!大疆判定大疆无责!

楼主(2016-11-11):
反正都是他们自己说了算!

网友A:
电池没有预热还敢满杆量飞?确实是用户自己的责任
我们在低温条件下作业,电池都需要预热很久的

网友:
贴吧里有个捡到精灵的,去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有预热还敢满杆量飞?确实是用户自己的责任
我们在低温条件下作业,电池都需要预热很久的

68%足够返航!降落地点才离我不足500米远!

网友B:
这位兄弟一看就是没玩过自组飞机的,大疆的电量显示是通过电流积分计算的,并不是通过电压或者其他,当冬天温度降低的时候电池的效能可能降至50或者更低,也就是说低温情况下你冲进去4000mah电量他只能用出不到2000mah,这就是目前锂电池的弊端,所以很避讳就是低温

网友:
引用 楼主:
68%足够返航!降落地点才离我不足500米远!

只看68%完全就不靠谱,低温下我们遇到过60%电池 瞬间跳落5%的情况 悟的电池如此,何况更小容量的3a电池,放电性能严重受限制

网友:
明显就是自己操作和失误造成了,冬天室外没有预热的电池显示的电量是靠不住的,必须让电池达到恒定温度以上才能起飞

网友:
最后一句,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祝您生活愉快。

网友:
我也觉得这次和dji无关..用户自己操作失误导致的

网友:
这个是用户问题,水平就是小白级别,低温环境下电池放电能力下降,而且电池百分比是有误差的,应该以电压为准

网友C:
照楼上几位所说的,每次玩DJI的飞机,还要随身带一个温度计。  况且,DJI的操作手册上有没有写,电池温度低于多少度静止起飞, 既然DJI的机器可以检测的电池的问题,那位什么不搞一个低于起飞温度限制起飞的程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68%足够返航!降落地点才离我不足500米远!

大家都知道看电压,人家都跟你讲了电压只有3.45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照楼上几位所说的,每次玩DJI的飞机,还要随身带一个温度计。  况且,DJI的操作手册上有没有写,电池温度低 ...

去年十一月发过电池低温使用公告,而且立马升级了固件低温下大电流到一定程度只是强制降落,升级之前这位仁兄这样的操作飞机会在空中自动断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照楼上几位所说的,每次玩DJI的飞机,还要随身带一个温度计。  况且,DJI的操作手册上有没有写,电池温度低 ...

不用随身带温度计,每块电池都内置了,起飞前点开电池页面查看一下就行

网友:
看到大家留言 我觉得你们对楼主有点过分   说检测 电池温度低到炸鸡  那为什么app不直接禁止启动  提示用户预热   而且电量68%强制降落  这就是的问题  用户直接能看到的电池数据就是%68  这个数值不会低电压降落  大疆至少有80%的责任

网友:
不是小白也不会买dji嘛。。。买了被各种规矩坑就不要叫唤了。。。

网友D:
SB-DJI!温度低只会导致平台电压下降,容量是保持不变的。换句话说DJI自己都瞎说,电池电量不是通过电压判断的,因为温度不一样内阻就不一样,那么压降也就不一样。SBDJI却认为电池没电。要知道3.45V在大电流放电很常见的。随着电池内阻发热电压会回升。只有静置时3.45V才是没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位兄弟一看就是没玩过自组飞机的,大疆的电量显示是通过电流积分计算的,并不是通过电压或者其他,当冬天温 ...

锂电池的运行是锂离子移动产生的,你充进4000mAh也会放出4000mAh,之后需要4000mAh充满。低温会导致电压下降但是电荷量守恒的。换句话说30度时3.45是没电,当前温度下3.45所剩电荷量等于30度下的3.85V就还有50%的电。电压下降意味着飞行性能下降------飞机飞不了那么快,那么高,但是不会没电炸机。DJI应该做电压温度补偿,算出所剩电荷量多少。如果DJI真的是用电流积分那么还看什么电压呢?无论多冷,只要电解质不被冰冻,多少mAh就是多少mAh。DJI电池放电能力不行,太娇气,还在飞那么远完全不顾及用户的感受降落------用户通过购买拥有了它就应该拥有其最高控制权:手动飞行。然后DJI还不承认渣电池+渣电量算法,把责任推到用户身上。真是让人悲哀。

网友:
一个玩精灵的老手告诉我,什么辅助电池 警告通通关掉。要不结局就跟楼主的一样。

网友:
本质上,这是DJI为了续航数据好看而使用低C率电池的代价:本身就擦边,温度一低直接歇菜。5C电池模友DIY机是没见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