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進PIXHACK V3坑,直機自駕路開始

楼主(2016-11-11):
昨晚淩晨見到有模友發圖上來,PH V3特價,立刻搞了套,因為手上有臺SAB380,不知用來裝到SAB 380上如何?不知固定安裝和好布線不?希望有經驗的魔友給點意見。謝謝

网友A:
准备等富丽的三桨旋翼头出来开始搞PIX,  4S 5000动力, 目标25分钟航程

网友B:
期待你的自驾体验分享

网友C:
上直升机,简单。看看老张发的帖子吧,我和他以前都成功搞过的。
自己要有耐心和恒心就好。

网友D:
张sir带了一大片人入坑 哈哈

网友E:
  今天 11月11号 ,看见 ZhangPengSir 的帖子,
再一看 价格 只要 450元,嘿嘿 于是就
买了一个,静待 ZhangPengSir 的 试飞效果。。。
——————————————————
还是那个老问题(内置)ORIENT如何取值 ??
——是否 都应该取值 为 【 0 】—— ??
安装方向如下图(厂家也应该给个说明才对

还是那个老问题(内置)ORIENT如何取值 ??
——是否 都应该取值 为 【 0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等富丽的三桨旋翼头出来开始搞PIX,  4S 5000动力, 目标25分钟航程

是啊。大家多交流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你的自驾体验分享

我也希望能早點可以搞出來分享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直升机,简单。看看老张发的帖子吧,我和他以前都成功搞过的。
自己要有耐心和恒心就好。

就等張SIR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张sir带了一大片人入坑 哈哈

是的。張SIR技術了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 11月11号 ,看见 ZhangPengSir 的帖子,
再一看 价格 只要 450元,嘿嘿 于是就
买了一个 ...

感謝分享交流。

网友F:
看好你,等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好你,等入手

還等?特價已經完了。

网友F:
不一定非要等特价,玩个开心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一定非要等特价,玩个开心就是了

是的。我以為你說等特價。誤解了

网友G:
飞控一定要离十字盘最后面的舵机远点,不然分分钟磁化罗盘,
我的PIXHACK就因为离得太近磁化了罗盘,距离多机大概5mm左右,
现在后移拉开距离10mm+,屏蔽了内置罗盘,只用GPS上的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控一定要离十字盘最后面的舵机远点,不然分分钟磁化罗盘,
我的PIXHACK就因为离得太近磁化了罗盘, ...

好的,謝謝您的提醒,您是把飛控貼到尾管上面嗎?可能飛控放不下原安放陀螺的位置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的,謝謝您的提醒,您是把飛控貼到尾管上面嗎?可能飛控放不下原安放陀螺的位置上。

飞机陀螺仪位置能放下的,但是要尽量向后放,太后了也不好,
我现在是一半粘在陀螺仪板上,一般粘在尾管上,
尾管和陀螺仪板的高度差大约是4mm,尾管上垫了两层2mm的双面胶,再加上粘飞控的一层2mm,
粘上后飞控和陀螺仪板是水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机陀螺仪位置能放下的,但是要尽量向后放,太后了也不好,
我现在是一半粘在陀螺仪板上,一般粘在尾管 ...

是的。見你圖剛好放下。我也参考你的安裝方法裝下。因為設備都往後裝,所以可能機的重心都有點往後了。

网友:
一定要跟 PIXHAWK 只差一个字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