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德天新款70E laser激光装机

楼主(2016-11-14):
最近入手一台朋友推荐据说是国内毒pin的德天新款70E laser。发一些装机的图片,望大神指点。拆箱摆拍

烙铁烫舵角孔

打磨舵角,纸胶带贴舵角孔,用AB胶将舵角粘住

装平尾。

粘舵面。

装起落架(请教大神如何粘上裙罩,用双面胶不够稳。看EF的是有黑边裹住的,那个是什么来的,哪里可以找到。)

装尾轮

舵机

装连杆

方向拉索

电机电调

头罩

螺旋桨、整流罩、翼刀和有点乱的布线

搞定收工

配置
电机:恒力源 5055 500KV
螺旋桨:赛朗15*8(还有一根FALCOM等熟悉了飞机再上
电调:凤凰Castle Talon 90A
电池:男爵 3000mah
舵机:futaba 9170 *4

不足之处望大神指出。

网友A:
这机价格和EF基本差不多,为啥要买它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的性能也和EF差不多。况且EF是世界顶级飞手代言的品牌,这是啥呢?抢手,炮手吹出来的玩意。
唉。。。。。。。。我又竟瞎说实话了,请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价格和EF基本差不多,为啥要买它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的性能也和EF差不多。况且EF是世界顶级飞手代言 ...

额,可能我的技术还没有达到九哥的境界,只能飞自己感觉顺手的飞机,我是试了朋友的飞机才入手的,当然也受了国内飞过这飞机的高手影响,觉得值得一试。九哥也可以试一下国内牌子的飞机,以您的技术测评应该会比较多人信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可能我的技术还没有达到九哥的境界,只能飞自己感觉顺手的飞机,我是试了朋友的飞机才入手的,当然也 ...

可能俺言重了。您如果是玩家的话,真心祝您玩的开心。

网友B:
这机看起来比标准70E小了一号啊。感觉是59寸左右,好不好飞,因人而异吧,一个飞手一个风格,只有适合自已飞行风格的机才是好机。
谁用过 同时用过
凤凰Castle Talon 90A  和  好盈铂金100A v3,请说体验

网友C:
不知楼主装完后带电池重,我用类似配置,9170两个,3176两个,凤凰90,4255双天电机装好天翼70e起飞2500g,电池用的花牌3000 6s u感觉德天方向舵还在用钢丝拉有点落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看起来比标准70E小了一号啊。感觉是59寸左右,好不好飞,因人而异吧,一个飞手一个风格,只有适合自已 ...

两个电调我都有,有空试好告诉你,账面上是凤凰轻一点,线也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俺言重了。您如果是玩家的话,真心祝您玩的开心。

好的,谢谢九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看起来比标准70E小了一号啊。感觉是59寸左右,好不好飞,因人而异吧,一个飞手一个风格,只有适合自已 ...

‘可能是比较肥吧,看起来短一点,官方说60吋也没去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楼主装完后带电池重,我用类似配置,9170两个,3176两个,凤凰90,4255双天电机装好天翼70e起飞2500g, ...

我的起飞重量是2600多克,我朋友那台2700多,不过他用的是5s 5200。
4255飞70e够力吗?我的50e都用到4255了

网友:
机不错,不过和EF价格过于接近

网友D:
裙罩那个黑边用带颜色的甲醇管顺切,然后套边就ok了

网友:
双天4255飞 起飞重超过 2400g就很不爽了,,70E绝对是5050 !这个不用纠结。如果你只是航线4255也行,想3D或吊机就难,吊机都要90%油门了.

网友:
舵机臂差评

网友E:
赛朗15*8的桨,安装孔是6mm的,楼主自己扩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裙罩那个黑边用带颜色的甲醇管顺切,然后套边就ok了

好的,谢谢,我找找

楼主:
低配版,但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赛朗15*8的桨,安装孔是6mm的,楼主自己扩大了?

拿电钻扩了

网友:
这个动力偏弱啊....德天的70E其实是标准50E。电机还是5050网上走,或者蝎子有款40的电机,功率1800W的。飞飞高速特技还是挺爽的。。速度3D的话动力略有不足,还有这个机比较重。建议飞下Sabart和EF的机,那个手感还是有差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