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3飞控找不到接收怎么办

楼主(2016-11-11):
飞控可以连接,但不管怎么样都连接不到接收机,端口也打开了,就是没有,是不是飞控坏了
下面显示I2C error:2

网友A:
什么接收  接收钟内设置了吗

网友B:
第一个图应该开uart3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接收  接收钟内设置了吗

at6sdm

楼主:
接的sbus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图应该开uart3那个

接的sbus口,应该是2吧。。三开开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