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塞斯纳,用多大的桨。

楼主(2016-11-12):
收一个二手的塞斯纳,翼展1.2米,2212电机,1400kv,40A电调,没有桨,请问各位大神要用多大的桨。

网友A:
8寸的桨,这款飞机最好用大一点的电机飞的才爽。

网友:
我飞九寸

网友:
这个马达应该配8060或9047,可是我看飞机大小适合104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寸的桨,这款飞机最好用大一点的电机飞的才爽。

强哥,借楼问你个问题,f3p的两个尾舵机可不可以安装在靠近尾翼的地方,这样舵机拉杆就比较短,不用限位,还可减重。至于重心,可以电池前移。可是我看大多数的都是安装在前面的。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
同样的塞斯纳,我用8060。用9047电机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强哥,借楼问你个问题,f3p的两个尾舵机可不可以安装在靠近尾翼的地方,这样舵机拉杆就比较短,不用限位 ...

这个问题大家都考虑到了,舵机装在尾翼就如同在杠杆的大头增加一份的重量,要在小头增加几倍的重量才能平衡。f3p越轻越好飞额外的增加配重不是我们想要的。

网友:
8060跟我的配置一样

网友:
9050或8060桨,电机最好2216或者2217,2212只是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大家都考虑到了,舵机装在尾翼就如同在杠杆的大头增加一份的重量,要在小头增加几倍的重量才能平 ...

哦,谢谢,谢谢强哥。

网友C:
你这个机建议配2216电机Kv1400,用9060的马刀桨,效果杠杠的。我飞了大概四年,小赛飞成二战的了,从来没有烧🐔过。

楼主:
好的,我听老汉的。

网友:
八寸桨,谢谢分享 赞一个

网友(2017-04-17):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机建议配2216电机Kv1400,用9060的马刀桨,效果杠杠的。我飞了大概四年,小赛飞成二战的了,从来没有 ...

用的几s电机

网友:
8060或者9047

网友:
3S电池。字数不够要凑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