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飞控F3EVO

楼主(2016-11-12):
新入手一个F3EVO,还带有SD卡,怎么刷,求教程复制这条信息,打开手机淘宝即可看到【F3EVO 飞控 +专用分电板】¥AAXVqkUF¥http://e22a.com/h.YS3zbx?cv=AAXVqkUF&sm=34e258

网友:
这个我也刚弄一块 还行吧

网友A:
就刷带evo后缀的f3固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刷带evo后缀的f3固件就行了

谢谢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刷带evo后缀的f3固件就行了

可知道那卡是怎么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知道那卡是怎么用的

卡是拿来存飞行数据的,一般的f3是有个8mb的内存,但是那个读取速度太渣了。evo就好的多,你直接把卡插f3上,然后在软件里把black box打开就对了。要看飞行数据还要下一个balckbox exploer软件,用它打开你保存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是拿来存飞行数据的,一般的f3是有个8mb的内存,但是那个读取速度太渣了。evo就好的多,你直接把卡插f3 ...

你太牛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是拿来存飞行数据的,一般的f3是有个8mb的内存,但是那个读取速度太渣了。evo就好的多,你直接把卡插f3 ...

哪个飞控能手机调参,我是纯属幻想,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飞控能手机调参,我是纯属幻想,有吗

有啊,搜索ez-gui就行了,我用的安卓手机,需要你有个otg线和谷歌服务框架才能用。

楼主:
哪里有板子的针脚焊接教程,求助求助,还有一个发光二极管,不知道怎么焊

网友B(2017-04-26):
这个飞控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控好用吗?

嗯,相当的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相当的不错,

找到接线教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