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看看这个高频头

楼主(2016-11-12):
看看是不是原装的 功能和TM10有区别吗?用什么型号接收机,能不能装在T10CHP上面用,感谢各位

网友A:
這個是原廠的, Futaba  S-FHSS制式,可以用在 10C 上 用原廠 R2006 或 R2008接收機都可以, 還可以用天C的出品, TM-10 是 Fasst 制式的,兩者不同,不能比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是原廠的, Futaba  S-FHSS制式,可以用在 10C 上 用原廠 R2006 或 R2008接收機都可以, 還可以用天C ...

功能和抗干扰上有区别吗 哪种更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能和抗干扰上有区别吗 哪种更好一点

我個人覺得 TM-10 比較好,不過 FASST 原廠接收機比較貴.

网友:
原装的R2006GS接收机便宜,另外好像可以直接飞亚拓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