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3D 打印机就是方便

楼主(2016-11-12):
收了一套2手云台,电源线是直接从顶部减震板里接出来的,太难看了,于是自己动手,给减震板顶部加一个接线盒,高端大气上档次。
稳压模块和一个PCB都是从以前的设备上拆下来的,废物利用。
2500元收来的二手云台,被我把顶部的电源插头剪了,准备改造。
这就是一个稳压模块和一个转接PCB。先放一起,量量尺寸,然后用SOLIDOWRKS 软件画图。
,只会一些简单的几何图形,就这样画了。感觉还不错
画好3D图就可以3D打印了, 开始打印
打印出来的成品   ,放上云台试试效果,尺寸完美符合
开始焊接电源线
OK了,就差盖上盖子了,尺寸刚刚好。

结束了。
这3D 打印机是我自己DIY的,不满1000元,你也可以。

网友A:
淘宝上不错的i3打印机也就800元左右,值得大家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不错的i3打印机也就800元左右,值得大家尝试。

是的,800能买到。不过很多塑料件真的很单薄,我以前就买过,客服一问三不知。

网友B:
你用什么软件画图,我连简单的3D图也不会画

网友B:
我自己做了一个corexy结构的,可以不会画图,只能找图纸打印,苦恼,都准备拆了做雕刻机了,平面图凑合能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软件画图,我连简单的3D图也不会画

我用SOLIDWORKS 软件画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做了一个corexy结构的,可以不会画图,只能找图纸打印,苦恼,都准备拆了做雕刻机了,平面图凑合能画 ...

不会画图,只能从互联网上下载现成的模型来打印,还是建议学学画图软件吧, COREXY这个结构是我下一步的计划,稍微比I3复杂一点

网友B:
看来是需要学学画图了,SW好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需要学学画图了,SW好学吗

看看教学就可以了,我零基础开始学的

网友B:
用了多长时间从零学到现在这个状态,我也准备从头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多长时间从零学到现在这个状态,我也准备从头学了

一个多月吧

网友C:
三维图怎么转换成代码呀,用的什么切片软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维图怎么转换成代码呀,用的什么切片软件啊

三维模型保存成切片软件可以识别的文件类型,比如stl、obj等,再由切片软件按照设定的参数切片生成打印机识别的G代码,通过3D打印机就可以逐层打印出来了。

网友:
切片软件,常用的有CURA和Simplify3D等。

网友:
楼主各种强悍啊

网友C:
好的,学习了,三维数模会做,常用的UG,CATIA,CAXA,就是切片软件没用过,应该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学习了,三维数模会做,常用的UG,CATIA,CAXA,就是切片软件没用过,应该不难

很简单的,不难

网友D:
     会用CAD作三维,学SW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用CAD作三维,学SW难吗?

很简单的,不难

网友E:
真的很c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