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冲程dle20CC喷出黑油渍的情况

楼主(2016-11-12):
两冲程我知道它的确喷废油出来是属于正常情况,但是我总感觉我的发动机喷出来的黑油过于太多了,有点不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谢谢各位大神指点指点,传授点经验!

网友A:
正常,喷出的都是机油,除非你机油对的太多,发动机不要固定太死磨车哈,小心把机闸震裂,新发动机磨车震动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喷出的都是机油,除非你机油对的太多,发动机不要固定太死磨车哈,小心把机闸震裂,新发动机磨车震动 ...

但是不至于喷出这么多的黑油渍吧,我站在磨车台旁边然后手拉油门,我的整个手臂都可以被喷的到处是黑油渍。如果我这样是属于正常情况,那么飞机飞一趟下来岂不是全身都是黑油咯?这不是比甲醇二冲还难收拾。并且我早已经磨合过咯

网友:
是否潤滑的機油加得太多,要按比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不至于喷出这么多的黑油渍吧,我站在磨车台旁边然后手拉油门,我的整个手臂都可以被喷的到处是黑油渍 ...

你机油比例是多少,DLE发动机30:1就行,机油用好点的哈,我用的是美国红线机油

网友:
听说汽油机特别干净

网友:
汽油机特别“干净”。

网友B:
1,是不是太富油,富油的话尾气油渍会增加,,,,,我的发动机燃烧很充分微微贫,尾气几乎没有油渍
2,润滑油的含量是不是偏高,充分磨车过后35;1没有问题

网友:
我都45比1了

网友:
1.有可能是油针调得太富油了。这个可以解决,尝试调贫一点。
2.有可能化油器加工误差引起的燃空比不合适,这个是不能调的,只能换化油器。

黑油渍是会有的,但20CC象楼主这么多的情况是不正常的。

网友:
磨合的时候正常,磨合好后可以试试全合成的机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机油比例是多少,DLE发动机30:1就行,机油用好点的哈,我用的是美国红线机油

啥30:1要看机油,好机油40:1或者50:1基本没有黑油

网友:
估计是基友问题吧,我用40:1还好啊,就排气管边上一点点油渍,飞完两张餐巾纸搞定。

网友:
正常的很,我的飞机副翼全是黑点,全是汽油味

网友C:
我的也一样。30:1的油,道达尔全合成机油。磨合时有点富油。

网友:
不正常了,气缸漏气了压力不足

网友D:
磨合期头几个小时这种状况 完全正常,随着发动机使用小时数增多,机油配比下降,喷出的黑油会越来越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磨合期头几个小时这种状况 完全正常,随着发动机使用小时数增多,机油配比下降,喷出的黑油会越来越少

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是不是太富油,富油的话尾气油渍会增加,,,,,我的发动机燃烧很充分微微贫,尾气几乎没有油渍
2,润 ...

微微贫小心熄火

网友E(2019-05-07):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一样。30:1的油,道达尔全合成机油。磨合时有点富油。

问一下,你的这个蓝色舵机测试仪是不是很容易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你的这个蓝色舵机测试仪是不是很容易烧掉?

买了两个,烧了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