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470L电调!

楼主(2016-11-12):
发现了470L电调的几个问题:

1,装上飞了两次,发现发热大,几分钟下来烫手!耗电厉害,以前1500mA飞450L悬停可以飞大约5分钟,470L飞3分钟就过放了!(换了好盈50A又可以飞4-5分钟了)

2,散热片没有卡扣,螺钉,只用热缩套管封上的,真坑!

3,说的默认UBEC为6.5V,为什么我量的是5.08V?

4,电调电源线有点短,想延长一些,拆开一看,散热片与正负极是相连的(是用涂胶方法隔离的),在正极那一边散热片上贴了一点防静电胶带,山寨呀!!

花重金买套机电调就这么放着了,唉!RMB呀

不过话说回来,第一次装上470L确实好飞,轻松!再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第一次换上好盈电调出现跳舵,一般跳舵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BEC 輸出不足,跳舵

网友:
鸭子电子设备有几个人说好

网友:
真的有人会买470L?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C 輸出不足,跳舵

是电压还是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电压还是电流?

通常是電壓低了

我試過有一次,買了亞拓500DFC,一心就想用以前的電調,

通電給舵機,接收機,GPRO 陀螺儀,怎知,一接通沒多久,

舵機狂跳,接收機的燈又閃,像是關了又開,開了又關,

嚇死我,以為買了壞的,

細心一想,不是啦,我用的是400級的25A 電調,

可能電壓及電流都不足,

一換原廠跟機的電調,全部正常

网友B:
1. 请查看马达齿和大齿盘的间隙
3. 请重新确认电调设定是否有改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请查看马达齿和大齿盘的间隙
3. 请重新确认电调设定是否有改変

马达齿和大齿盘是如何影响舵机的哪?

网友C:
鸭子电调。
慎用!

拿去飞固定翼,应该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鸭子电调。
慎用!

有道理

网友:
你用的什么电池?我也是一样的配置,用男爵1500飞,油门60悬停6分钟,以前飞450L可以飞7分多

网友:
我用这个电调把输出调到了8.6,有时候把油门开到100,飞3分钟还是没问题的,温度一般般,可能你这个质量不好

网友:
貌似不咋地啊

网友:
本来这次的电调就不咋地,缓启动还没有以前的45A的好,定速也不行,定不住,闲鱼上好多出未拆封的。

我那颗也是,缓启动失效,返厂换回一个用过的,没敢上机,留作测试用的了!

网友:
亚拓的售后,出来解释解释,到底咋回事

网友:
这么多人吐潮,鸭子真TM稳得住,不出来说两句

网友:
我用过450L的电调,有时是没有缓启动似的。

网友D:
楼主跳舵是几个舵机啊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