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舵机问题

楼主(2016-11-12):
最近在飞FMS的MXS,和运动P51的时候,都出现了副翼舵机跑偏不在中点,舵机臂不是九十度的现象,致副翼上翘,导致飞的时候往舵机有问题的副翼这一边下沉。通过微调至舵机臂回中,摇臂九十度,副翼回中后,飞几圈,舵机又还是跑偏不在中点上了,干脆直接把舵机拉手往里转几圈让副翼回中,舵机臂此时已经不是九十度垂直了,但就是这样,飞了几圈后依然往一边跑偏,最特么吊诡的是两架飞机都是右边机翼舵机跑偏,导致副翼上翘。本人在东北,现在飞行的室外温度是零下七八度左右,实在不知道是FMS舵机的质量有问题,还是因为舵机受气温影响跑偏了,请问有遇到过这种现象的哥们吗?该如何解决呢,谢谢啦

网友A:
舵机里面的油脂低温后凝固,电位器较劲,有可能会扫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里面的油脂低温后凝固,电位器较劲,有可能会扫齿。

啊,谢谢谢谢,但是吧,我自己用的银燕的舵机在零下二十度左右飞过,也没出现这个问题啊

网友A:
我好想也是FMS舵机碰到过你说的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好想也是FMS舵机碰到过你说的这种情况!

那估计还是FMS的舵机设计的不行,它也能用,但是在零下多少度就失效了,而别的好点的舵机就不会有这问题

网友B:
扭力不够用久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力不够用久就这样

不会吧,原装的FMS舵机扭力还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力不够用久就这样

换扭力大点的就能解决吗?

网友C:
fms的电子设备一般般,舵机,蜗杆都是,舵机各种嗡嗡响,蜗杆一碰就完蛋

网友:
fms的舵机很差的 我从来不用fms的舵机 用一段时间就抖舵 特别是所谓的金属数码舵机 只有上面两个金属齿 下面全是塑料的 很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fms的电子设备一般般,舵机,蜗杆都是,舵机各种嗡嗡响,蜗杆一碰就完蛋

蜗杆啥的有好的替代方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蜗杆啥的有好的替代方案吗

貌似没有,fms的貌似是定制的通用的蜗杆装不上

网友D:
刚买和楼主同款飞机。

网友E:
FMS的舵机质量一般啊

网友F:
不单单是舵机,它的配件都很一般。上次买2个70的电调,说是不贵,但第2次使用就完蛋啦,完全没反应了,联系客服支支吾吾劝我再买,我说返厂,立马说下班了,真够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买和楼主同款飞机。

小心中招

楼主:
引用 网友E:
FMS的舵机质量一般啊

机子飞行性能真心不错,为啥配件啥的就那么恶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单单是舵机,它的配件都很一般。上次买2个70的电调,说是不贵,但第2次使用就完蛋啦,完全没反应了,联系 ...

卧槽,这服务态度,不能这么差吧

网友:
不论是哪家PNP的舵机 因为是批量大量生产 或多或少都有些许问题 但不具有普遍性 一般PNP 我一般也是遇到的舵机问题 一般为无缘无故烧掉 副翼 升降都遇到过 但所幸都救回

若不放心原厂PNP舵机 建议副翼和升降换银燕金属 比较可靠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单单是舵机,它的配件都很一般。上次买2个70的电调,说是不贵,但第2次使用就完蛋啦,完全没反应了,联系 ...

亲,您好,如果我们的产品质量有问题的话,是可以联系我们客服解决问题的,您刚好可能是遇到客服准备下班了,后续可以继续找回客服的

网友:
服务有待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亲,您好,如果我们的产品质量有问题的话,是可以联系我们客服解决问题的,您刚好可能是遇到客服准备下班 ...

那就太好了,可是从那天说下班起就没有一个客服和我联系过,我飞过你的飞机,那一款还可以,模友沟通我都会非常克观的赞美并推荐,而且推荐成功有已经购买的,就这款70a电调是有问题的,首先我联系你们客服,“耐心请教”,甚至说我自己能不能简单维修下,你们客服立马叫我买新的,之后我和他探讨返厂,马上回复我下班了。不管我再说什么。。。。。。没反应。这件事情发生在您的身上您会怎么处理???请明示。
   个人认为,不管你的企业大、小,想做就要用心,尤其是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客户。如果把眼睛直接盯住客户的钱包那只有一个下场:大家会把你当贼一样的躲着你。。。。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亲,您好,如果我们的产品质量有问题的话,是可以联系我们客服解决问题的,您刚好可能是遇到客服准备下班 ...

还好,感谢您的沟通。这样的老板还是令人尊重的,之后我又联系卖家,已经有了解决问题的良好开端。不管你是高管还是老板这种管理态度我认可啦。在此表示:非常感谢。同时向楼主说声对不起。在您的“地盘”把问题解决了。谢谢啦。。。

网友:
其实,好多问题就像我们飞行时一样的,有的时候还是缺乏细致和耐心,很可能一个不经意就会导致炸机,我们共同加强这方面学习吧,玩就图个开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亲,您好,如果我们的产品质量有问题的话,是可以联系我们客服解决问题的,您刚好可能是遇到客服准备下班 ...

能否就我舵机这个问题给个解释呢?

网友H:
最近也在fms买了4颗17g舵机~结果有俩颗会无故抖动~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近也在fms买了4颗17g舵机~结果有俩颗会无故抖动~唉~

你居然还单买FMS的舵机。。。。下次买FMS家的东西,我还是买空机吧,电装实在不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居然还单买FMS的舵机。。。。下次买FMS家的东西,我还是买空机吧,电装实在不靠谱

还买了~电机和电调~舵机有问题现在试不了~希望没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不单单是舵机,它的配件都很一般。上次买2个70的电调,说是不贵,但第2次使用就完蛋啦,完全没反应了,联系 ...

这牌子就是坑!一个魔鬼都空机448 微风和冲浪者才多少钱?。根据你们的描述它的空机质量一般价昂贵,它的配件价格一般质量低下

网友:
我买的fms舵机。配套舵机臂都不能用,哈哈

网友:
别急着下结论,息怒息怒。给哥几个提个建议:先看看是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如果不是,平和心态认真与厂家客服沟通呀。“打出来的交情”告诉我:耐心沟通有必要。FMS是可以信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