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求一种动力配置,能让飞机达到200km/h的速度

楼主(2016-11-12):
如题,求教,求一种动力配置,能让10kg的飞机能达到200km/h速度,大概55~60m的速度,要求:螺旋桨的,螺旋桨尺寸不能超过14寸,因为飞机的翼展只有1.2m。

网友A:
小胖子俯冲+全油门应该做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胖子俯冲+全油门应该做得到

要求平飞,

网友:
1.2m翼展?!10KG重量?!平飞200KM/H?!
哈哈,楼主要的是巡航导 弹~

网友B:
大功率无刷电机,高放电倍率电池,全碳结构轻量化机体,小展弦比机翼,应该可以轻松做到突破200km/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功率无刷电机,高放电倍率电池,全碳结构轻量化机体,小展弦比机翼,应该可以轻松做到突破200km/h!

关键是配置,没玩过这么快的,之前看过能飞到200马的是用的涵道的,

网友C:
求撞人时所受的压力?

网友:
这事不能光看动力吧,整个性能都要配得上

网友:
2820的小胖

网友:
翼展2M试试

网友:
1.2M的翼展,10kg的重量,正如楼上说的做成巡航导 弹了。

网友D:
10公斤、1.2米翼展、200km速度。这是6-8公斤级F16涡喷战斗机的参数。

换成电动螺旋桨动力的话,起码得有8-10公斤拉力,14寸桨,目前市售的14寸桨多数是50级飞机用,承受拉力大概3-5公斤,能承受10公斤的不知有没有?
假设有,以较大螺距14*8的桨来算,要去到10公斤拉力,转速估计得2万转以上(因为14寸桨通常转速1.1万转左右,3-4公斤),然后假设桨的力效仍有4克/瓦那么高
电机功率至少要有2500瓦以上了。

刚才的螺距和转速选定:螺距8在2万转时,桨速是243km/h,应可以支持飞机空速到200km/h;

好了,以上面的参数推算,这个电机在全功率负载转速得有2万转以上。
如果仍以6S电池供电,电机的KV至少得有950或以上。估计得定制一个大功率电机了

电池方面,刚才计算是以2500瓦算,6S电池的话,全油时电流大概115A左右,这也就普通90涵道机的电池输出而已。

因为本人也没见过14寸桨有10公斤拉力,所以都是以目前动力进行推算,误差可能比较大,尤其是桨速和拉力的推算:

其实真要这样搞,目前成熟的方案还是用涵道或涡喷做动力:
120涵道一般有8公斤推力,8公斤级的涡喷也足够了,动力系统的重量大概3公斤左右,也不算重了。

网友:
10kg 一米二,螺旋桨可能性为0 ,塑料 碳纤 木材强度几乎都不够。换句话说 动力还可以琢磨,螺旋桨你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公斤、1.2米翼展、200km速度。这是6-8公斤级F16涡喷战斗机的参数。

换成电动螺旋桨动力的话,起码得有 ...

现在计划是用亚拓730MX电机,850KV,160A电调,格式6S16000mah15c电池,配12*8、13*8、14*9.5的碳纤桨一点一点的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撞人时所受的压力?

撞人???这玩意是用来杀人的

网友: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没说,一定要注意安全!
这么大的桨近2万转下很危险的。最好先在静态下看桨会不会折断,然后充分做好静平衡后再装电机测试。
务必注意射桨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公斤、1.2米翼展、200km速度。这是6-8公斤级F16涡喷战斗机的参数。

换成电动螺旋桨动力的话,起码得有 ...

120的涵道这么大推力啊,以为只有涡喷才这么大劲呢。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公斤、1.2米翼展、200km速度。这是6-8公斤级F16涡喷战斗机的参数。

换成电动螺旋桨动力的话,起码得有 ...

网友:
1.2翼展,一般不会超过2kg!10kg,我很怀疑能不能飞起来!

网友E:
还是先涮一下翼载荷,是多少g

网友:
要是特别高,起飞要很高的速度

网友:
1.2米翼展10公斤是能起飞,只是翼载荷会很大,普通平直翼强度应该是不行的,翼面积也会较小。如果一定要限制翼展1.2米,恐怕只能做成三角翼或梯形翼了,而且最好配备襟翼等增升装置,以降低起降的速度。
如果要做个比较的话,参照一下F104的机翼大概能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公斤、1.2米翼展、200km速度。这是6-8公斤级F16涡喷战斗机的参数。

换成电动螺旋桨动力的话,起码得有 ...

高手,能把问题理的这么清楚,佩服

网友F:
你们确定楼主不是来逗你们玩的吗??大家这么认真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们确定楼主不是来逗你们玩的吗??大家这么认真的分析。。

这是美国的郊狼,重7KG,可以飞到164km/h,我要做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先涮一下翼载荷,是多少g

初略的算了一下,机翼过载+7和-3个G

网友:
材料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