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KBAR K8 V2 黄金战士 三轴无副翼陀螺仪怎么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6-11-12):
我的MINI KBAR K8 V2 黄金战士 三轴无副翼陀螺仪不知道怎么的有一个舵机始终要比别的高一点,导致十字盘是斜的,但是飞机飞高了又正常了,大神帮忙看看是不是陀螺仪有问题啊!

网友A:
飞机通电陀螺仪软件里十字盘确认调平后 直到尾巴点击完成 回主界面点击冷启动 然后飞机通电  飞  如还是一样  重复几次冷启动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通电陀螺仪软件里十字盘确认调平后 直到尾巴点击完成 回主界面点击冷启动 然后飞机通电  飞  如还是一 ...

谢谢!!!我试试,我还想问你一下软件里面的冷启动是什么意思啊!!我一直不明白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试,我还想问你一下软件里面的冷启动是什么意思啊!!我一直不明白

还有就是飞机的制动器的做用是不是就是让横柱固定不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试,我还想问你一下软件里面的冷启动是什么意思啊!!我一直不明白

冷启动你可以想成数据保存后重启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启动你可以想成数据保存后重启的样子

就是说是重启K8的意思 对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是重启K8的意思 对么

对的  冷启动的前提是点击安装进入程序一步一步设置完成后 再点击冷启动  可以理解为数据编程完成后的重启  就像无线路由器的重启功能一样的意思

楼主:
哦  懂了!谢谢啊!这么晚了还麻烦你!

网友:
把自动微调取消掉

网友B:
把 K8 換掉吧,否則日後可能會引起炸機,

買個二手全新的 MB ,曾見最低價 650元,都是亞拓拆機的,比 K8 好不知多少倍,

又或買固朗 KDS 的 EBAR V2 全新像是550元,二手全新或接近全新 三百元,

又或亞拓 GPRO 二手全新 300元,

都比 K8 好不知多少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 K8 換掉吧,否則日後可能會引起炸機,

買個二手全新的 MB ,曾見最低價 650元,都是亞拓拆機的,比 K ...

+1

网友:
各种陀螺都基本飞过,一般航线都区别不大,3d 就另外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