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11的550X到手,装好后发现这个新款的红色100A电调设置不了。

楼主(2016-11-13):
亚托的说明书上没有写怎么设置,专门在亚托官网上下了一个专门的电调说明书,照方子抓药硬是进不了设置项,全油门接电,响过油门行程校正音后就是不停的快滴滴声。
而且说明书上没写怎么设置定速。
好盈的官网好像也挂了,找不到这个新款的100A电调说明书。谁搞定的麻烦给个方子,谢谢了!!!

网友:
油门是否反向了?

网友:
要用设置卡

网友:
要用好盈三合一设置卡。

网友A:
亚拓的电子设备,就是靠不住,哈哈

网友:
动着太快了嘛~注意身体少熬夜

网友B:
这么快就收到货了!我的还不知在哪里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亚拓的电子设备,就是靠不住,哈哈

你是想说好盈的电调靠不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想说好盈的电调靠不住么?

那电调是好赢的?不是说亚拓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是想说好盈的电调靠不住么?

ALIGN那么大的几个字,看不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IGN那么大的几个字,看不见么

好盈代工的啊傻子
而且看這情況是Lz不知道要用設定卡設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IGN那么大的几个字,看不见么

電調是好盈的,雖然印上 ALIGN

別亂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快就收到货了!我的还不知在哪里呢。。。

   大齒 及 尾管 都沒生產出來!慢慢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IGN那么大的几个字,看不见么

不了解还乱喷

网友:
LZ三更半夜还在弄机机啊?佩服

楼主:
非得用设置卡,已经搞定了,没卡搞不定,默认的是精灵定速模式,这模式真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得用设置卡,已经搞定了,没卡搞不定,默认的是精灵定速模式,这模式真不好用。

好赢也是可以听声设定的。只是用设置卡可以设定0.1V 差别的电压输出。

网友:
非得用设置卡,已经搞定了,没卡搞不定,默认的是精灵定速模式,这模式真不好用

楼主:
反正这个亚托的真不可以用遥控器设置,全油门接电后,油门校正音后,就是不停止的短滴滴声。
我用设置卡设置后也不行。好像只能用设置卡设置,这要是新手估计打死都飞不起来,而且亚托的官方说明书那个真叫一个看不懂啊。果真是给高手玩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反正这个亚托的真不可以用遥控器设置,全油门接电后,油门校正音后,就是不停止的短滴滴声。
我用设置卡设 ...

没设置卡,只能校正油门行程,不能调参或查看飞行数据。
默认是精灵定速模式,飞行没问题,只是每次起飞都要标定转速,相对记忆模式来说麻烦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设置卡,只能校正油门行程,不能调参或查看飞行数据。
默认是精灵定速模式,飞行没问题,只是每次起飞 ...

请问每次起飞标定转速是怎么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每次起飞标定转速是怎么说呢

好盈說明書上說的...有疑問可以去看看

网友F(2016-12-13):
最终你是怎么调的呢?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校准不了油门行程
可否联系929282545教教我。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最终你是怎么调的呢?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校准不了油门行程
可否联系929282545教教我。谢谢

购买设置卡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购买设置卡就可以了

校准油门行程都得用设置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