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调大了螺距,咋的板子冒烟了

楼主(2016-11-13):
就是这个位置,晒坏了

楼主:
还从刚开始调大螺距,锁不住尾巴,就把尾桨也换成大一点的,倒是能锁住了,不过没飞多久,就板子冒烟,自旋掉下来了

网友:
负载太大了。

楼主:
这个位置能换嘛?

楼主:
Si2310我看淘宝两毛钱一个,买回来自己换上没准就行了

网友:
不作不死

网友A:
看小鸡版精华帖,零成本修复977主板,改一下用主板自带的有刷主电机用大mos就好,很难再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Si2310我看淘宝两毛钱一个,买回来自己换上没准就行了

有能力自已换最好。

网友:
尾电机受不了,本来转速就不够,要改

网友B:
尾电机功率过大,mos管烧了,换一个功率大点的mos管就行了,我的110用的8520空心杯大尾桨都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尾电机功率过大,mos管烧了,换一个功率大点的mos管就行了,我的110用的8520空心杯大尾桨都没有问题

会比较费电,还有重量,建议所有插头去掉改直焊,用720加大尾桨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比较费电,还有重量,建议所有插头去掉改直焊,用720加大尾桨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小鸡版精华帖,零成本修复977主板,改一下用主板自带的有刷主电机用大mos就好,很难再坏

哪里有977主板修复贴啊?两架977对不了频,正常使用停下来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里有977主板修复贴啊?两架977对不了频,正常使用停下来的!谢谢

你楼上是大师,去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3627&extra=

这方法好极了,电调接头拆了改直焊,相当完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