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舵卡舵维修——齿轮裂开引起

楼主(2016-11-13):
手上有一升降舵出现卡舵的现象,而且是不确定的偶发,维修思路如下:
1.  取下舵机,插到其他接口试,故障依然存在,证明舵机问题
2.  不接十字盘拉杆,空载下试验,十几下、几十下不定期出现卡舵(再摇多几次又可以回中),听舵有吱吱响,并且发热
3.  取下舵机后盖,试验出现卡舵后万用表量马达两端电压有3.9V——分析:一是马达卡死,二是齿轮组机械卡死
4.  经仔细用放大镜检查——结果为马达齿轮裂开,间隙增大出现卡死现象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收藏了,这么小的裂痕都看得见?

网友:
细心之人

网友:
我有这种齿轮,买锁尾用的空心杯上带的,

网友:
什么舵机呀

楼主:
MINI CP的舵机,用了两年多,这里只是看到比较特别的现象给大家参考下!

网友:
放大镜是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