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APM及MINI APM如何使用SBUS接收机的方法

楼主(2016-11-13):
注意了:APM2.5 2.6短接的是最下面一排JP2
APM2.8短接的是第二排
APM2.5、2.6、2.8刷SBUS的方法:

MINI APM刷为SBUS的方法:

MINI APM短接点

(图片涉及联系方式予以删除版主留)

固件下载:http://pan.baidu.com/s/1bpvFRP1

FLIP软件下载:http://pan.baidu.com/s/1kUXIXJx

网友(2017-03-25):
软件和固件下载链接失效了

网友(2017-06-05):
成功了,感谢大神

网友A:
为我这样的小白捋一下大神的步骤(我的是2.8):1-INPUT端口下侧(飞控机头方向向右,USB接口向上)有个三排六针接口,短接中间那排。2-短接INPUT的2、3插针(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在这一步,反正在我这一步是成功了)。3-插USB线,自检通过(左下角蓝灯快闪之后,就是不闪了)短接一下GPS端口左边的六个焊孔的最下面一组,注意轻触一下即可,这时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的2560变成有叹号的DFU。4-右键有叹口的DFU,更新下载的32U2驱动。5-打开FLIP软件,先选硬件为32U2,再点连接,再选下载好的SBUS.HEX文件,写入后就OK了。6-断开USB线,把INPUT端口下面的那个最下面的短接断开(恢复原位,我的跳线帽原来一直在最下面,从写固件时的第二排恢复到原来的样子)。7-插入SBUS接收,在INPUT端口的1号口(2、3插针仍然短接)。8-插入USB,进地面站,连接,重新校准遥控品。没什么意外,就OK了。
不知道我捋的对不对,我是个老白(玩航模很多年了,但还是对四轴一知半解)~~~~~~谢谢大神的教程和我当地的一个模友(提供了一个关键文件)

网友(2018-12-14):
老是 这个mini版本的固件 还有吗  急用  还有烧写软件

网友B:
找到软件了  有需要的 可以给我留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到软件了  有需要的 可以给我留言

您好,固件能帮忙发我一份麽?非常感谢。dianjita2@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固件能帮忙发我一份麽?非常感谢。dianjita2@163.com

好的 给你发一份

网友D(2019-05-14):
引用 网友B:
找到软件了  有需要的 可以给我留言

你好,能给我发一份吗,谢谢! 657674868@qq.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好,能给我发一份吗,谢谢!

好的  今天晚一点发你

网友:
副翼和方向连动修那个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软件了  有需要的 可以给我留言

你好!给我一份固件和软件!

网友:
我也要一份!谢谢......

网友:
泡泡老师的好教程。

网友(2019-06-22):
固件还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软件了  有需要的 可以给我留言

可以给我一份吗v18633068747
q2984993904

网友:
我要水到将军

网友(2019-08-22):
泡泡老师,你好!请问有没有Pixhawk用SBUS的教程。
我用的是天地飞的WBUS,结果就是一按安全开关,电机就一直滴滴滴滴交个不停,无法转动,但实际上已经解锁了,PIX的灯一直是蓝闪。
如何解决??

网友(2020-02-10):
引用 网友B:
好的  今天晚一点发你

老铁 可以给我一份吗 多谢269778884@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我这样的小白捋一下大神的步骤(我的是2.8):1-INPUT端口下侧(飞控机头方向向右,USB接口向上)有个三 ...

大神  软件我好不容易找到了  现在卡在更新驱动这里了    dfu这里

网友:
OK for anyone who is interested I figured it out and was able to update the eeprom. What you need to do is update the device driver AFTER you boot the APM board and install the jumper and reset the Atmega32U2 (as per the instructions).

Right click on the ArduinoMega 2560 DFU and select 'Update Driver', browse to the location where your FLIP application is installed and find the 'USB' folder. For me that location was 'C:\Program Files (x86)\Atmel\Flip 3.4.7\usb'. Now click 'Next' and complete the update of the device driver. This may take a moment so be patient. Once it successfully competes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for updating the PPM encoder here.

Once everything is working you should be able to connect via usb and see a screen like this:                                自己百度翻译一下,成功解决  为后来者节约时间

网友E(2020-03-18):
引用 网友B:
找到软件了  有需要的 可以给我留言

你好,我也需要一份软件和固件,647343245@qq.com
谢谢啦

网友(2022-12-16):
引用 网友B:
好的  今天晚一点发你

兄弟还玩儿吗 固件还有吗 qq1542082507

网友(2024-07-29):
顶一下老师的课程,APM虽然是老飞控,用来飞固定翼那是真不错。

现在都用SBUS接收机了,正好需要这个教程

网友:
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的2560  变成有叹号的DFU。
右键有叹口的DFU,更新下载的32U2驱动

有大神解答吗?我红板的APM刷成功了,黑板的刷不成功,短接后还是显示2560 不变成DFU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