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飞控的驱动程序安装不上怎么办?

楼主(2016-11-13):
我用windows  7系统装naza v2飞控驱动程序死活装不上,如图1所示,有个红叉,但是我在电脑程序控制面板查看的时候又有那个驱动程序在里面,调参软件倒是可以装上,但是飞控插上电脑后打开调参软件绿蓝两个指示灯都不亮。连上usb线后指示灯是绿灯常亮,说明和电脑连接成功啊!还有,如果拔下usb线,黄灯一直闪亮(遥控器是开着的,对码也对上了),如果关掉遥控器,指示灯就是两红三绿,这些都什么问题啊?快蒙蔽了,请高手指点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是电脑防火墙和杀毒软件没关吗?或者不支持windows7系统?是usbser.sks文件没有吗?打开遥控器黄灯就一直闪亮是遥控器信号缺失吗?

楼主:
我都换了三台电脑还是同样的情况

网友A:
去官网下载官方的驱动,我开始也这样最后下载官网的驱动就好了

网友B:
在设备管理器里手动到安装目录安装驱动 默认目录是:C:\Program Files (x86)\DJI Product\DJI driver2.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官网下载官方的驱动,我开始也这样最后下载官网的驱动就好了

驱动没有版本区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设备管理器里手动到安装目录安装驱动 默认目录是:C:\Program Files (x86)\DJI Product\DJI driver2.02
...

我是先usb线接上后手动安装的,也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系统缺少文件,下载一个放C盘指定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没有版本区别吧?

我之前就是驱动不对,飞控无法连接,打电话问售后人家这么给我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设备管理器里手动到安装目录安装驱动 默认目录是:C:\Program Files (x86)\DJI Product\DJI driver2.02
...

为什么我身边所有电脑都没有usbser.sys这个系统文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身边所有电脑都没有usbser.sys这个系统文件

网友(2016-12-13):
ghost 系统就没有这个文件,我也是另外win7还需要驱动签名,我只能虚拟机 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