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免维护电池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6-11-13):
制作了一条船模,准备使用免维护电池作动力,正着使用的话高度太高了,侧躺着的高度很合适,但是,我不知道这种电池的构造,侧躺着使用行不行?会不会漏液?请各位老师指点迷津。谢谢了先。

网友A:
可以侧躺着使用,不会漏液。免维护电池应当是指免维护铅酸蓄电池,电解液是胶体状硫酸。用小电流(约1/10C)电流、长时间(8小时以致更长时间)充电。

网友B:
楼主用什么免维护电池?我也正在做西北风号,用锂电的话,拿进拿出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侧躺着使用,不会漏液。免维护电池应当是指免维护铅酸蓄电池,电解液是胶体状硫酸。用小电流(约1/ ...

谢谢太平旧友老师,您这一说,可就解决大问题了。我还打算解剖一个免维护电池看看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什么免维护电池?我也正在做西北风号,用锂电的话,拿进拿出是个问题

WAMX168好。不好意思,我手头没有免维护电池的照片。这种电池的学名不知道,好像大家都这么叫,不间断电源里就用这种电池。我觉得这种电池比较便宜,容量也比较大,用汽车充电器就可以充电,寿命也长,用在船模上比较合适,它比较沉,正好压载。我做了一条NAXOS号渔船模型。您拿锂电衡量一下,看看那种好一些,因为,我没用过锂电,这方面没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侧躺着使用,不会漏液。免维护电池应当是指免维护铅酸蓄电池,电解液是胶体状硫酸。用小电流(约1/ ...

请教老师,这种电池如果可以侧躺着使用的话,能不能侧躺着充电?要是侧躺着可以充电就好了,不用拿进拿出地开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老师,这种电池如果可以侧躺着使用的话,能不能侧躺着充电?要是侧躺着可以充电就好了,不用拿进拿出 ...

没有问题,电池是密封的,任何姿态都不漏液。从上世纪90年代电脑中不间断电源中的免维护铅酸电瓶,到现在青少年活动中最常见的“空中战士”线操纵飞机配套的12v免维护电池我们都使用过。没有发生过漏液。主要缺点是比较重,比容量小于镍镉、镍氢,充电时要小电流长时间充电。没有记忆效应,可长时间悬浮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电池是密封的,任何姿态都不漏液。从上世纪90年代电脑中不间断电源中的免维护铅酸电瓶,到现在 ...

多谢太平旧友老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