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油机启动时点火头干嘛用的?一定要吗?

楼主(2016-11-13):
机器还没到,周末在家看视频过干瘾……发现启动时,有的插了个点火头,有的没插。问题来了:请问下油机启动时点火头干嘛用的?一定要吗?

网友A:
插的那叫点火器。你看到没插的,那是装了电子点火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的那叫点火器。你看到没插的,那是装了电子点火器。

貌似懂了,谢谢!
亚拓套机里面带的二合一其实就是这个电子点火器+降压这二个功能合一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懂了,谢谢!
亚拓套机里面带的二合一其实就是这个电子点火器+降压这二个功能合一吧

点火器是启动发动机必要的工具。电子点火器具有点火功能外,还具有增加发动机运行的稳定,预防空中熄火的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火器是启动发动机必要的工具。电子点火器具有点火功能外,还具有增加发动机运行的稳定,预防空中熄火的 ...

好的。又涨姿势了……谢谢哈。昨晚弄了个说明书看下,终于明白了亚拓的二合一就是干这活的。不过,亚拓点火其实也就是15秒?过了15秒后就切断输出了? 那这么说的话,你说的预防空中熄火的功能也就没有了吧?
另外,亚拓的二合一,启动的时候,也需要按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又涨姿势了……谢谢哈。昨晚弄了个说明书看下,终于明白了亚拓的二合一就是干这活的。不过,亚拓点 ...

亚拓这高档货我没用过。目前我用的有好几种模式,我用的是点火成功后,切到持续半点火增稳模式,直到你去关闭,不限制多少秒。

网友:
确实 一般都是点火着车之后,点火电就取下来了........................

网友B:
你單買一個點火頭來看看唄

插了點火頭,裡面的鎢絲就會發熱,發紅發亮,那些甲醇就經過壓縮,遇到火就baozha,

有時你看人家沒插點火頭,可能是剛開始,掩著死氣出口,轉動發動機,就可抽油進發動機,

然後才點火、發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單買一個點火頭來看看唄

插了點火頭,裡面的鎢絲就會發熱,發紅發亮,那些甲醇就經過壓縮, ...

这你都知道……不搞个油机来没天理啊……快买快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你都知道……不搞个油机来没天理啊……快买快买

我1981年時已經玩油動直升機的了

後來工作關係,退模,2009年再入魔

遲些一定買,

等我把手上的機機出售一些,太多了,老婆打死我

网友:
启动时需要用点点亮火头,启动后,每次发动机活塞压缩可燃混合气,余热就可以使火头重新点亮,引燃混合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