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头追控制 第一视角

楼主(2016-11-13):
感兴趣我们可以一起交流交流   共同进步!

网友A:
无线的吗?我的买来成品,需要一条线接在遥控器后面。

网友:
是用mpu605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的吗?我的买来成品,需要一条线接在遥控器后面。

NRF04L01无线模块用的    我做的这个是用的6050   只接把它放在VR眼镜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的吗?我的买来成品,需要一条线接在遥控器后面。

哇   大校身份   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6050

我也用的这个6050, 也做了头追  但是有个问题   水平方向的中点不是固定的,不知你怎么解决的。

比如,模块右转30°,舵机也右转30°,此时舵机已经不能再继续右转,如果模块再继续右转10°,那么,当模块往回转的时候,中点就往右偏了10°,也就是说,模块转动超出舵机范围多少,中点就偏移多少。这个问题怎么能解决么。

xy轴无此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NRF04L01无线模块用的    我做的这个是用的6050   只接把它放在VR眼镜上了

我也用的这个6050, 也做了头追  但是有个问题   水平方向的中点不是固定的,不知你怎么解决的。

比如,模块右转30°,舵机也右转30°,此时舵机已经不能再继续右转,如果模块再继续右转10°,那么,当模块往回转的时候,中点就往右偏了10°,也就是说,模块转动超出舵机范围多少,中点就偏移多少。这个问题怎么能解决么。

xy轴无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的这个6050, 也做了头追  但是有个问题   水平方向的中点不是固定的,不知你怎么解决的。

比如, ...

xy轴我是用原始数据滤的波   z轴如果用原始数据好像得用磁力计校准吧我查的   所以z轴滤波角度参数我用的DMP的yaw角   至于你说的那个问题我是这么做的   转三十度就超过舵机最大角度的时候,6050再继续转,这时候就让控制多级的最大角度一直等于30直到6050的数据小于三十度的时候再继续按照6050的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xy轴我是用原始数据滤的波   z轴如果用原始数据好像得用磁力计校准吧我查的   所以z轴滤波角度参数我用的 ...

但是 我这个模块  怎么能按照你说的那个方法修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 我这个模块  怎么能按照你说的那个方法修改呢?

要么用DMP中的yaw,要么加磁力计把   用DMP方便点

楼主:
谢谢夸奖   做的差得很远还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么用DMP中的yaw,要么加磁力计把   用DMP方便点

留个联系方式呗  有问题请教  我得q  32528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