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机记录1-470LP大桨夹球头篇。经历厂家的积极应对完美解决。

楼主(2016-11-13):
话说今天470L小炸,大桨夹球头失踪一个,然后翻了下淘宝,好像没找到单纯的塑料大桨夹(不带轴承的)而且这自攻球头也没见有单独的卖。
最后用钻头扩孔使用飞越铝柱球头加AB胶修复,等过几天再去验证强度。

现时联系到代理,将向厂家反映这个问题。现在两个方案,1:加长加粗这个球头的攻丝,2加长大桨夹摇臂换短球头。
欢迎大家就问题本身解决方法去讨论。就分体球头问题统一回复,分体考虑过因为手上没合适的延长柱所以放弃了。
最新消息根据代理回话。亚托将出加长球头,并且今后会推出带球头的空大桨夹(也就是不带轴承的版本)。

楼主:
脑洞大开的修复办法。

用X3的横轴、大桨夹、横轴垫片、去替换,加上亚托原装的横轴垫片,完美修复。

来自 100楼

楼主:
配件到手,可以原装修复可

来自 109楼

楼主:
欠的对比图。。

楼主:
已经失败,看来只能整个换金属的了

网友A:
这个地方用自攻螺丝真不靠谱

楼主:
关键是螺丝部分相对,长球头来讲太短了。

网友B:
旋翼头还是X3的好。而且可以单独买塑料桨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翼头还是X3的好。而且可以单独买塑料桨夹。

这个赞同,特别是现在淘宝配件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失败,看来只能整个换金属的了

我看塑料就蛮好,没必要换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塑料就蛮好,没必要换金属

炸飞个球头就要花100多来修受不了,并且估计这不会是偶然。

网友C:
引用 楼主:
炸飞个球头就要花100多来修受不了,并且估计这不会是偶然。

你没看见马云家截图就回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看见马云家截图就回帖了?

好像上面没球头吧,还有到时我手上一大堆没用的轴承不知道干嘛用好了。

网友D:
有那种分体球头啊,螺丝和球头是分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那种分体球头啊,螺丝和球头是分体的

试过不够长,原装的是长球头。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用自攻螺丝真不靠谱

塑料件用自攻牙螺牙是正確 , 樓主連絡大陸公司應該有的 。
塑料件如果用的是機械螺牙 , 才是不負責廠家 , 機械太細沒鎖固力 , 又因為球頭做自攻牙成本高 , 而且球頭做自攻牙沒不是每個廠家都有技術設備 ~ 做不來 , 用機械牙 鎖上塑料零件只能說是配相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塑料件用自攻牙螺牙是正確 , 樓主連絡大陸公司應該有的 。
塑料件如果用的是機械螺牙 , 才是不負責廠家  ...

问过商家了,没单独的不带轴承的大桨夹卖,球头也要一套买,加起来130大元。

网友F:
如此高昂维护费几人玩的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上面没球头吧,还有到时我手上一大堆没用的轴承不知道干嘛用好了。

自攻球头也会炸断?
轴承我倒是经常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此高昂维护费几人玩的起!

其实要是球头有单独卖,大桨夹有无轴承的成本也不会太高,所以现在我换X3大桨夹上去了。本来他球头选用上就错误,选用长球头用那么短那么细的自攻螺丝。

网友C:
引用 楼主:
脑洞大开的修复办法。

多少米?
耐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攻球头也会炸断?
轴承我倒是经常换

不是断是球头脱出整个飞跑了,拉杆都没弯。全鸡就飞了个球头。大桨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米?
耐炸吗?

哪部分?

网友C:
脑洞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脑洞部分

X3一套大桨夹加横轴再加垫片100多关键是以后不会那么容易飞球头了。还有以后万一飞球头,那个球头也容易找到通用短的球头,X3大桨夹有单独卖的20多一对。降低好多成本。

网友C:
引用 楼主:
X3一套大桨夹加横轴再加垫片100多关键是以后不会那么容易飞球头了。还有以后万一飞球头,那个球头也容易 ...

嗯,鸭子工程师说:你才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鸭子工程师说:你才知道啊

其他部分还好,就是这个大桨夹的球头太缺德了,长球头自攻丝部分却那么短细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他部分还好,就是这个大桨夹的球头太缺德了,长球头自攻丝部分却那么短细小。

嗯,我装机第一颗螺丝就是拧的这里....
那个身体部位立马紧了一下,其他都没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实要是球头有单独卖,大桨夹有无轴承的成本也不会太高,所以现在我换X3大桨夹上去了。本来他球头选用上 ...

设计师故意行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设计师故意行为?

鸭子厂家故意的,就会考虑易损配件贵,而且易损还尽量不通用。我就是飞450炸大桨夹摇臂,再也不买鸭子飞机。摇臂里面配的4.5外径轴承。我靠,而且轴承没有单卖,一买就是一对摇臂近100元。他XX的抢钱抢疯了。通用5的轴承就不用,就是要设计一个不通用轴承坑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计师故意行为?

估计是疏漏吧,好简单的受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我装机第一颗螺丝就是拧的这里....
那个身体部位立马紧了一下,其他都没啥了....

身体部位立马紧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鸭子厂家故意的,就会考虑易损配件贵,而且易损还尽量不通用。我就是飞450炸大桨夹摇臂,再也不买鸭子飞 ...

轴承好办量下尺寸淘宝总能找到。

网友G:
4.5外径,你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G:
4.5外径,你去找找

你用卡尺量下精确的外径,内径,厚度来我帮你找下看找不找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4.5外径,你去找找

如果是4.76MM的估计是英制轴承。

网友G:
4.5外径 2内径 厚底1.5

楼主:
引用 网友G:
4.5外径 2内径 厚底1.5

卡尺量出来的?轴承上没写型号?

网友:
迷信亚拓估计和迷信大众车一样心里,话说为何不玩儿500要搞这么个尺寸呢,500才实惠呢,练手比这强多了还便宜,这飞机配件价格先不说,就这塑料件看着都没x3合理

网友:
没玩过亚托,屌丝路过…

网友H:
说话不装B能死吗,估计能疯。。。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说话不装B能死吗,估计能疯。。。

嗯?

网友:
此贴里某人。
说句不好听的,就像看帖子看得津津味的时候,突然给你来陀屎。。。

楼主:
。。。。可以视而不见。

网友I:
我去,这桨夹球头当时就在亚拓板块问过,回答的也是各种好,没问题之类的。
看楼主图片,去掉尾部,这有效旋合才两牙吧。
估计是炸到必坏,就算没炸,一定起落之后也要换。。。
还有亚拓好像就喜欢用非标轴承,450的尾桨夹就有1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去,这桨夹球头当时就在亚拓板块问过,回答的也是各种好,没问题之类的。
看楼主图片,去掉尾部,这有效 ...

要是告你不好,能忽悠你买吗。。。

网友J:
我觉得这大桨夹上的自攻球头没什么不好!但是,看好了是但是,这球头的自攻螺丝也太**短了,长个3MM能咋?长一点就一点问题也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这大桨夹上的自攻球头没什么不好!但是,看好了是但是,这球头的自攻螺丝也太**短了,长个3MM能咋? ...

我也是这个意见,要是大桨夹摇臂可以长些改用短球头就更好。

网友K:
泰世桨夹里面的轴承和亚拓的通用吗?不通用的话请问有具体尺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泰世桨夹里面的轴承和亚拓的通用吗?不通用的话请问有具体尺寸吗?

不通用的,你要的是哪个的尺寸?我是将X3
大桨夹,横轴,连垫片换过去的。

网友J:
我觉得没事因为受力面积那块做大了,从力学角度不影响,但是里面的自攻丝实在短的可怜我都不敢使劲扭!强烈建议出升级加长球头自攻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没事因为受力面积那块做大了,从力学角度不影响,但是里面的自攻丝实在短的可怜我都不敢使劲扭!强烈 ...

刚跟代理沟通了,现在两个方案一个是加长攻丝,一个就是大桨夹摇臂加长换短球头,剩下就看厂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塑料件用自攻牙螺牙是正確 , 樓主連絡大陸公司應該有的 。
塑料件如果用的是機械螺牙 , 才是不負責廠家  ...

能出一款加长大桨夹自攻球头扣么?自攻丝短的可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通用的,你要的是哪个的尺寸?我是将X3
大桨夹,横轴,连垫片换过去的。

想问一下x3桨夹里轴承的尺寸

网友L:
建议,塑料炸了就整个丢了吧,还7075的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L:
建议,塑料炸了就整个丢了吧,还7075的头子。

豪哥炸剩下的送我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塑料件用自攻牙螺牙是正確 , 樓主連絡大陸公司應該有的 。
塑料件如果用的是機械螺牙 , 才是不負責廠家  ...

如此差的设计

网友M:
用分體式球頭加個25mm長的自攻螺絲試試

网友:
慢慢要变万国牌了

网友N:
卧槽,自攻球头,真是偷懒到极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卧槽,自攻球头,真是偷懒到极点了

自攻球头估计要定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分體式球頭加個25mm長的自攻螺絲試試

考虑过了但原装是长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