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首次大胆飞,战损如图

楼主(2016-11-13):
还可以,在草地飞,没有树木,没控制好,温柔炸鸡两次。,请教几个问题,1.这个尾桨是不是很容易动,反正每次飞每次都得移位2.这个尾管真心脆,现在看看撑几次算几次3.有没有必要加脚架,感觉降落的时候尾翼容易蹭地

楼主:
自己顶一下,还有个问题,油门的控制,我的油门曲线如图,感觉不好掌控,会突然直接飞的很高,有时候起飞操纵杆推过一半还不离地,求大神

网友A:
油门曲线?为什么有负的?不是0到100吗?18SZ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曲线?为什么有负的?不是0到100吗?18SZ不懂。

好像是原来基础上乘以2减去100就可以了
举个例子原来油门是30%,那18sz上就是30*2-100=-40,也就是设置在-40上

网友B:
油门曲线如果开了定速没问题,如果没开定速的话要斜上去到最大,否则锁尾会麻烦。
跳起来的问题得看螺距曲线,如果是一条斜线(3D模式)或者折线(正常模式)就没问题,不管哪个模式,油门杆推到50%以上才会有升力,60%左右起飞。油门杆50%以下位置是把飞机往下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曲线如果开了定速没问题,如果没开定速的话要斜上去到最大,否则锁尾会麻烦。
跳起来的问题得看螺距曲 ...

这个是我的螺旋曲线,帮我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的螺旋曲线,帮我看看

如果遥控器上的螺距0对应飞机的0螺距,这个曲线没问题,不过还是建议设置成一条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遥控器上的螺距0对应飞机的0螺距,这个曲线没问题,不过还是建议设置成一条斜线。

我去看看,这个控有点复杂,上次也是请教了一个大神他说这样设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去看看,这个控有点复杂,上次也是请教了一个大神他说这样设置的

每台机的设置都不一样。那个大神可能正好是在这个螺距点上能够悬停,所以曲线中间这一段很平缓。
因此新到手一台机的时候,先设置成斜线可能还比这个曲线好飞。然后再找悬停点,把这个点附近调的平滑一点,适合悬停,但不适合3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台机的设置都不一样。那个大神可能正好是在这个螺距点上能够悬停,所以曲线中间这一段很平缓。
因此新 ...

我算个新手,以前虽然要过,但跟没玩过差不多,你能不能给个参考曲线,谢了

网友C:
油门不低? 我用65 70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不低? 我用65 70飞

不知道是不是螺旋曲线的问题,就是突然一下子飞的很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螺旋曲线的问题,就是突然一下子飞的很高

标定的时候0螺距,标定完了慢慢加螺距。
如果楼主你是标定的时候正螺距,那么,转速上升的时候会突然上升。

网友E:
新手螺距曲线用默认的,油门没定速从零开始后面到55以上可以一条平行线,正负最高最低螺距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定的时候0螺距,标定完了慢慢加螺距。
如果楼主你是标定的时候正螺距,那么,转速上升的时候会突然上升 ...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手螺距曲线用默认的,油门没定速从零开始后面到55以上可以一条平行线,正负最高最低螺距调好,

油门曲线我是50以后水平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油门曲线我是50以后水平线

油门50我个人感觉太低了正好在中点过意不去,主要是螺距没调好就会负上服下的,螺距曲线默认就很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油门50我个人感觉太低了正好在中点过意不去,主要是螺距没调好就会负上服下的,螺距曲线默认就很好飞了

我现在就感觉飞的时候油门很难控制,想加的时候加不起来,想减的时候减不下来,而且操纵杆幅度会很大

网友F:
移位是啥意思不懂,我飞哥布林,其实正版尾管也很薄,飞机还是早飞定速的好,玩直机主要还是为了3d,起手就定速熄火降落,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移位是啥意思不懂,我飞哥布林,其实正版尾管也很薄,飞机还是早飞定速的好,玩直机主要还是为了3d,起手就 ...

就是尾翼挂到地或其他地方,弯了

网友G:
楼上的各位。请教。
富丽380尾管有左右晃,怎么解决。就是固定不死。我已经用2根长螺丝从陀螺仪架那插下去穿过尾管了。
tm的还有点松动啊。搞毛。有时候飞钟摆。感觉下来尾巴是歪的。扯淡么?怎么破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感觉飞的时候油门很难控制,想加的时候加不起来,想减的时候减不下来,而且操纵杆幅度会很大

效準油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上的各位。请教。
富丽380尾管有左右晃,怎么解决。就是固定不死。我已经用2根长螺丝从陀螺仪架那插下去 ...

你没有固定好,尾管安装的时候很费劲的,我的尾管就很牢固

网友H:
富丽380的精度就那样,别太讲究,如果要求高直接上SAB380。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富丽380的精度就那样,别太讲究,如果要求高直接上SAB380。

等富丽炸烂了,技术好点了再上好值机

网友I:
油门直线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油门直线就好

直线不合适新手吧

网友I:
救你还新手,拿着18SZ,拿着380,还谦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上的各位。请教。
富丽380尾管有左右晃,怎么解决。就是固定不死。我已经用2根长螺丝从陀螺仪架那插下去 ...

丢掉,换SAB。

网友J: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还有个问题,油门的控制,我的油门曲线如图,感觉不好掌控,会突然直接飞的很高,有时候起飞操 ...

如果你的油門曲線是NORMAL模式,是沒有問題的,不過就見到是0油門,難道你的油門定速在0也能飛?哈哈~~不過你的螺距曲線就很另類。3D特技模式的螺距曲線是一條45度的斜直線就可以。NORMAL模式的螺距曲線就油門最低是﹣3度。中位到最高位也保持一條45度的斜直線就可以。這樣你從NORMAL切到IDEL 1 2就會順滑過度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没有固定好,尾管安装的时候很费劲的,我的尾管就很牢固

请教,下面有个尾舵机的座子可以把尾管顶住。但是他的空间开的太小了。我都是把它硝去一点装上的。你那边怎么处理的啊、?多谢

网友:
sab是要好些,我有台700c的。侧面尾管上有2个螺丝直接固定。但是富丽的便宜啊。可以做练习机。造型也挺好的
就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楼上的各位。请教。
富丽380尾管有左右晃,怎么解决。就是固定不死。我已经用2根长螺丝从陀螺仪架那插下去 ...

sab500的好像是两个孔,sab380可以固定紧

网友:
引用 网友K:
sab500的好像是两个孔,sab380可以固定紧

多谢回复哈。我又去看了。他富丽用的尾舵机座上面的圆弧固定。只是,不太容易装上去。太紧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面有个尾舵机的座子可以把尾管顶住。但是他的空间开的太小了。我都是把它硝去一点装上的。你那边 ...

硝?你是說你拿刀子削掉塑膠的意思嗎?
不能這樣用啊他是靠下面那個塑料來夾緊尾管的
削了就夾不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硝?你是說你拿刀子削掉塑膠的意思嗎?
不能這樣用啊他是靠下面那個塑料來夾緊尾管的
削了就夾不緊了

多谢回复。我已经吃到教训了。刚刚买了个座子。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还有个问题,油门的控制,我的油门曲线如图,感觉不好掌控,会突然直接飞的很高,有时候起飞操 ...

大哥有钱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救你还新手,拿着18SZ,拿着380,还谦虚

额.......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你的油門曲線是NORMAL模式,是沒有問題的,不過就見到是0油門,難道你的油門定速在0也能飛?哈哈~~不 ...

我现在的油门曲线是-100~0~10,也就是原来油门0~50~55

网友(2017-04-06):
引用 网友A:
油门曲线?为什么有负的?不是0到100吗?18SZ不懂。

这个头像赞一个

网友:
移位,就是皮带打尾波飞下来后,尾波附近有黑色粉末,所有380鸡鸡心痛点

网友:
楼主玩车出身的吧

网友(2016-11-13):
还可以,在草地飞,没有树木,没控制好,温柔炸鸡两次。,请教几个问题,1.这个尾桨是不是很容易动,反正每次飞每次都得移位2.这个尾管真心脆,现在看看撑几次算几次3.有没有必要加脚架,感觉降落的时候尾翼容易蹭地。

移位就是尾波前移皮带松了后,引起皮带打尾波的隔柱和尾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