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新手请教问题

楼主(2016-11-13):
刚入手银燕的F3小飞控,折腾了几个小时,终于可以进入CF或BF主页面了,其中还能在BF页面里刷固件,也提示刷写成功并在COM1口上能连接上,但并没有进入到调参页面,是怎么回事?
是否还要接上电调和电机以及接收机,同时打开遥控才能进入调参页面。
现在的状况如下:
然后10秒钟后就断开了。
这是怎么回事?
望老手帮忙看看是那里有问题?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刷的?

现在这块就是论坛里刚介绍的银燕的F3飞控,最主要是看上它能接地平线的卫星接收。另一块今天刚购的,也是F3飞控,准备改驰远的HMX120,反证驰远120的接收板也要140元,不如几十元的飞控加个20几元的小卫星飞着玩。
现在问题就卡在这里了,无法进入调参页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这块就是论坛里刚介绍的银燕的F3飞控,最主要是看上它能接地平线的卫星接收。另一块今天刚购的,也是 ...

貌似有刷都是虚拟串口,我也遇到过之前好使后来就不好使了,笔记本貌似爱出这问题,有人说驱动不全,我设备管理器里没有问好,但就是软件没有端口,懒得搞笔记本了换台式马上就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有刷都是虚拟串口,我也遇到过之前好使后来就不好使了,笔记本貌似爱出这问题,有人说驱动不全,我设 ...

我的设备管理器里也没有出现过问号,但只要短接boot的两点是可以联上电脑,并出现一个“DFU”的端口的,这时可用BF住目标板里刷固件的,并且提示刷写成功,刷完后就有COM1口了,选择此口可以连接的,就是没有调参页面出现。
真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设备管理器里也没有出现过问号,但只要短接boot的两点是可以联上电脑,并出现一个“DFU”的端口的, ...

短接出现DFU是刷写模式,这个对,你软件能看到是com1?那你软件有问题应该,我软件看不到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出现DFU是刷写模式,这个对,你软件能看到是com1?那你软件有问题应该,我软件看不到端口

哦?
回去再搞搞看。
谢过!

网友B:
用驱动精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驱动精灵!

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出现DFU是刷写模式,这个对,你软件能看到是com1?那你软件有问题应该,我软件看不到端口

大约的原因找到了,应该就是CP210x的USB转COM口的驱动没能正确安装的原因,现在将USB缆连接F3飞控后电脑不能自动检测到新的硬件,也不提示安装软件;手动在设备管理器端口中添加这个驱动是可以的,但安装完成后会有惊叹号,并提示该设备不能正常启用,现在在想办法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约的原因找到了,应该就是CP210x的USB转COM口的驱动没能正确安装的原因,现在将USB缆连接F3飞控后电脑 ...

这个驱动我也安过的,回头在试试,笔记本就是费劲,台式机啥也不用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因似乎找到了,应该是刷的固件里有点问题,我按着厂家说明刷的是F3EVO的固件,刷完后数据灯会闪亮;重 ...

我是bf里刷的3.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bf里刷的3.0.1

我的也是,刷的F3EVO3.0.1版的,刷完数据信号灯会闪,反复插拔都不能连上电脑。
华科尔的150就无论在CF或BF下都能随便就认出,也能调参。
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bf里刷的3.0.1

终于搞好了!!
起先就被BF软件里的CP210x的软片搞叉路了,加上电脑系统里原本就缺少部分文件,所以这个STM32的端口文件老是错误。
后将系统里关于CP210x的驱动删除后,加驱动精灵补齐文件就行了。
谢谢你及楼上的其他朋友给予的帮助,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