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L缓慢右飘

楼主(2016-11-13):
斜盘是亚拓515,锁尾是KST565,之前用K8挺正常,最近换了陀螺Vbar neon,感度设置很高了,悬停时尾巴会缓慢右飘,调到金鱼尾时还有。怀疑是陀螺震动,换了比较硬的海绵贴,问题依旧,搞不定了。不知道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把尾舵机拉杆拧短,一到两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尾舵机拉杆拧短,一到两圈看看

等我调下在试试。

网友B:
飞其他飞机也会这样吗?如果是的话可能是遥控器方向通道电位器中立点偏移造成的,可以试着把遥控器死区调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其他飞机也会这样吗?如果是的话可能是遥控器方向通道电位器中立点偏移造成的,可以试着把遥控器死区调大 ...

飞470是正常的,用的14sg。

楼主:
晚上把尾巴中立位往尾波方向调了,像调gpro那样,问题依旧。

网友C:
上电让大桨转,不要离地,看尾变距是不是朝一个方向不停在动,然后把vbar的死区调大,看看有没有好转。
再看看振动值多少

网友D:
檢查震動值

檢查止推是否順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电让大桨转,不要离地,看尾变距是不是朝一个方向不停在动,然后把vbar的死区调大,看看有没有好转。
再 ...

额额,快速版好像没有高级的调节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檢查震動值

檢查止推是否順暢

把尾桨也拆下维护了一次,都是很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额,快速版好像没有高级的调节功能。

你把小机的k8跟500的neo 互换试试

楼主:
换了新款亚拓尾舵机,新的78尾桨,陀螺捆了扎带,定速提高到60。这几个手段都用了还是缓慢右飘,机械部分很顺,想不到改调什么地方了。感觉除了调陀螺没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