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 自动返航 #F3 dalrc215

楼主(2016-11-14):
请教各位前辈  dalrc 215的穿越机  F3 标准飞控

我是新手   偶尔想飞高一点   然后玩玩自动返航
所以想配个gps
或者丢了也能gps定位一下

但是有前辈说 好像  F3  标准版接不了gps

有没有别的好方案吗
↓这个gps好不好用(图片涉及价格或购买方式予以删除版主留)

网友:
接gps 刷inav

网友:
穿越和航拍机类型不一样啦,空间有限,越轻越好,加gps无意义。。。

网友:
画蛇添足。

网友:
我只能说GPS类,返航类是F3的软肋

网友A:
F3的gps就不是返航用的,只是记录飞行轨迹读取blackbox用,需要返航的话  老实去买大疆精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的gps就不是返航用的,只是记录飞行轨迹读取blackbox用,需要返航的话  老实去买大疆精灵吧

知道了  谢谢

网友B:
6楼说的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楼说的对!!!!!!!!!!!!!!

8楼说的,6楼说的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8楼说的,6楼说的对!!!!!!!!!

9楼说的,8楼说的,6楼说的,
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9楼说的,8楼说的,6楼说的,
对!!!!!!!!!!

10楼说的,9楼说的,8楼说的,6楼说的,
还有11楼说的
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