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130小无刷的接收机和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6-11-14):
最近买了个组好的130小无刷,请问目前用什么接收机比较好?遥控距离远,稳定,又比较小巧?我自己用的华科尔d10白控,准备刷机。另外,130小机子一般用什么电池?3s还是4s的?多少毫安?450还是600还是850毫安?什么牌子的可以,不虚标的那种。非常感谢k

网友A:
接收机用rx716,不暴力用3s850mah 暴力用4s550mah左右,可以自己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用rx716,不暴力用3s850mah 暴力用4s550mah左右,可以自己组。

非常感谢,请问哪里有rx716的焊接示意图吗?或者教程?本人新手,我的是naze32飞控。另外,是否可以用dsmx的小接受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请问哪里有rx716的焊接示意图吗?或者教程?本人新手,我的是naze32飞控。另外,是否可以用dsm ...

问淘宝店家

楼主:
naze32的飞控,130的轴距,d10控刷机后用什么接收机比较好?
距离远,比较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naze32的飞控,130的轴距,d10控刷机后用什么接收机比较好?
距离远,比较稳定

naza32能刷bf固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naza32能刷bf固件吗

表示能刷

网友:
CC3D都能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