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機,現畫面只OSD

楼主(2016-11-14):
各位好,本人新手,買了dalrc215 plus。現了數周後,現在畫面只有黑屏及OSD , 換了鏡頭也是一樣。
請問是哪有問題了?

网友:
问题描述不够详细,发个接线图比较好,会不会视频线接触不好

网友:
摄像头输入那边的问题,可能是虚焊或者焊错了,也可能摄像头连线没接稳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摄像头输出的地方是12V  没注意还烧了一个欧姆维的摄像头现在在旁边的5V取电   新的摄像头还没回来
期待问题的解决

楼主:
應該不是接錯線。我買的是Dalrc 215 plus, 店主幫我組裝好,已飛了一個月了,本來沒問題。但前天就只可飛3分鐘,之後畫面就會變黑屏,只餘下OSD.

网友:
把摄像头的信号输出线直接连图传发射上,看看是不是摄像头坏了,如果摄像头没坏那么可能是他的一体分电板坏了。

楼主:
如果真是分電板壞就煩

网友:
新手的话,买来自己组装,了解清楚所有的部件,构造,也便于你以后的修理。有OSD画面说明图传是没问题的,1、检查摄像头是否正常工作(可用摄像头自己的调参线看看);2、摄像头的信号线到图传是否通畅,可用万用表的图标像二极管的那个档,测通或不通。

网友:
你好:
  我的狀況與你相同.因為我用的是一體分電板含OSD+BEC+PCB三合一.我把攝像信號線與圖傳信號線相接OK.只要接入三合一.就如同你所說狀況.我猜測OSD部分應該有些零件損害.BEC部分正常.如果不介意直接.只是沒有OSD可以參調.

网友:
10有八九是摄像头挂了  查摄像头和osd的线路吧   大力家的高价货 坑死你就飞机个星期 呵呵

网友A:
和我一样呀,我已经把摄像头寄回给他们了,他们说要返厂,还在等待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我一样呀,我已经把摄像头寄回给他们了,他们说要返厂,还在等待中

返什么厂啊?你听他胡说 就一破监控摄像头 返哪呢? 我告诉你 我在安防监控买的那些什么4410+什么什么的 假索尼芯片板机  用到现在了也正常工作着  连那些垃圾货都不如 我去  摄像头除非是炸鸡物理损坏的还好说 要是正常使用就坏了 可以去问候他家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返什么厂啊?你听他胡说 就一破监控摄像头 返哪呢? 我告诉你 我在安防监控买的那些什么4410+什么什么的  ...

是呀,当时他们说要返厂的时候我也是这感觉,我自己早换了摄像头都玩了2个星期了,到现在那所谓返厂的还没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