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问一下…亚拓bl50安电调定速

楼主(2016-11-14):
470L原机带的50a电调…如何设置定速功能?遥控油门曲线如何设置?说明书不够详细…望指点!

网友:
要定速換好盈吧
那電調定速效果慘不忍睹
連亞拓自己都說用曲線飛不要定速
不過他們不會說是電調定速不好而是說470l用曲線飛就很好飛了沒必要定速

网友:
还是换吧

网友A:
楼上都说了,要定速就换电调,亚拓电调就飞曲线就好了。它的定速设置是设置一条直线,不用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都说了,要定速就换电调,亚拓电调就飞曲线就好了。它的定速设置是设置一条直线,不用标定。

大家都知道好赢定速好过亚拓
但是换好赢又有钱啦
现在有这个电调…想试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个好歹?
求设置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都知道好赢定速好过亚拓
但是换好赢又有钱啦
现在有这个电调…想试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个好歹 ...

就是控里设置一条直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都知道好赢定速好过亚拓
但是换好赢又有钱啦
现在有这个电调…想试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个好歹 ...

油門校正一下 然後條模式 油門曲線就直接一直線飛

网友B:
看说明书,遥控器油门位置配合声音来确定,等到了定速那段时,油门推到最高等待确认音后既是!

注意,这50A的电调定速不咋地、还有缓启动失败的可能,即使缓启动好使,也没有以前的启动柔和,十有八九会甩一下尾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说明书,遥控器油门位置配合声音来确定,等到了定速那段时,油门推到最高等待确认音后既是!

注意,这 ...

油门曲线呢?
是不是一条横线就好?
我没用过定速的电调…刚装机的时候怕危险…没上桨…试过设置一条30 和一条50的横线但是感觉转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曲线呢?
是不是一条横线就好?
我没用过定速的电调…刚装机的时候怕危险…没上桨…试过设置一条30 ...

一条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