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思凯遥控无法连接凤凰模拟器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6-11-14):
新买的睿思凯X12S遥控器连接凤凰4.0模拟器之后,模拟器无法检测到遥控器,请熟悉这款遥控器的人帮忙解答一下,是遥控器里面需要设置什么东西吗? 模拟器能检测到加密狗,提示要遥控器连接加密狗。

网友A:
應該是要開教練模式之類的。才能關閉發射。用連線。

网友B:
你插DSC上        试试用3.5的音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插DSC上        试试用3.5的音频线

插口是在DSC的接口上的, 就是不知道遥控器里面需要怎么设置,网上也找不到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要開教練模式之類的。才能關閉發射。用連線。

恩,就是不知道要怎么设置遥控器所以才发帖求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就是不知道要怎么设置遥控器所以才发帖求助的。

找找TRAINER之類的選項進去看看。一般設成ACT啟用就要吧的了。

网友C:
屌丝只用过X9D   X9D里面是model setup》trainer port 设置成master就OK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不懂,帮顶。这控赞一个

网友:
拿分走人,楼下解释

网友D:
遥控器要设置ppm输出
新建个模型  单独用这个模型玩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器要设置ppm输出
新建个模型  单独用这个模型玩模拟器

那请教一下遥控器里面怎么设置PPM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屌丝只用过X9D   X9D里面是model setup》trainer port 设置成master就OK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这位屌丝说的对

网友:
你不知道有种东西叫说明书吗

网友E:
看说明书上肯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说明书上肯定有

他出的遥控器,出厂都不配说明书的,网上也找不到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出的遥控器,出厂都不配说明书的,网上也找不到

怎么可能没有说明书呢,网上找找

网友:
安装光盘里边的那个控制台,进行选择一下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