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根简易的轴套,做的不好

楼主(2016-11-14):
做了根简易的轴套,做的不好。一个人焊不好焊,老是倒掉
穿上3mm的轴后发现有0.5mm的缝,不知道会不会漏水?
还有,用什么方法灌黄油比较方便一点?请高手指点
还有一个问题,有谁有做螺旋桨的经验,是焊好呢,还是弯好呢?
我打算用这种联轴器对切开,然后把三片螺旋桨焊在上面,不知可行否?屌丝只能自己动手,套件太贵

网友A:
轴套装上轴承后,还有必要在轴套上装加油口么?用规格的铜管、直轴和轴承,基本都可以紧配合的组装好船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套装上轴承后,还有必要在轴套上装加油口么?用规格的铜管、直轴和轴承,基本都可以紧配合的组装好船轴的 ...

这个轴套内径只有5,我没放轴承

网友:
呵呵,朋友原来在做西北风啊,我也在做呢

网友:
看你的西北风,应该是700MM左右的长度吧,建议你用外7内6的铜管,配外6内3的轴承,用3MM的轴,这样的话,轴、浆叉和浆都好配

网友:
轴套内径只有5MM的话,也可以配得到轴承的,但轴只能2MM的。

网友:
三毫米的轴,有半毫米的间隙,转速一高就会颤不说,肯定会进水。

网友:
还可以选外8内7的铜管,这样可选73zz或74zz法兰轴承(分别用3mm、4mm的轴),焊注油管的时候可以在小铜管内塞一根小木棒(和铜管内径一样大)在大铜管上钻一个和木棒一样大的孔,这样将塞了木棒的铜管直接卡孔上就可以焊的很好了,焊好后拔掉木棒就行了.另外你的电烙铁功率小了没焊好,日后可能会脱焊

网友:
楼主这个轴套内径太小装不了轴承,可以车两个内径3mm轴瓦焊上去,反正西北风是慢船可以用的,只是储油量太小防水可能差一些

网友B:
像真船的轴套不建议用轴承(后期维护不好容易生锈卡死)用轴瓦就可以了。用塑料的注射器打黄油就可以了。

网友:
30-40mm长的喷水推进器轴,需要什么样的轴套呢,速度很快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像真船的轴套不建议用轴承(后期维护不好容易生锈卡死)用轴瓦就可以了。用塑料的注射器打黄油就可以了。

轴瓦 是什么? 新人求教

网友(2017-02-22):
引用 网友A:
轴套装上轴承后,还有必要在轴套上装加油口么?用规格的铜管、直轴和轴承,基本都可以紧配合的组装好船轴的 ...

黄油还是需要加的,轴套配上法兰轴承只能说配得比较完整,里面加黄油才能防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轴瓦 是什么? 新人求教

铜瓦是俗称,学名为:滑动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真船的轴套不建议用轴承(后期维护不好容易生锈卡死)用轴瓦就可以了。用塑料的注射器打黄油就可以了。

是的.

网友:
3mm的轴好像有点细,用4mm的应该好一些.虽说只差1mm,但轴的刚度会有很大提高.

网友:
没看懂。你轴套的内径5mm,3mm的轴装上去间隙应该在1mm左右呀?

网友:
3个办法。1.换4mm的轴,这样间隙在0.5mm左右,考虑轴的弯曲度和灌上黄油,基本可以。
         2.加工一套外径5mm,内径3mm的铜套焊上去;
         3.找一根0.8-1mm的铜丝,套在轴上饶成内径3mm的两段弹簧,分别焊在轴套两端,做成简易铜套也可以              用。

网友:
螺旋桨如果要焊可能要做一个焊台才方便,如果不在乎外观的话,直接剪一个就行了。

网友D:
不在乎外形就随意,没有必要纠结螺旋桨,塑料盒金属都行

网友E:
用自润滑轴承,铜套,外径5内径3的那种,配你的铜管和轴正好。

网友F:
你那有没有外5内3的的铜管呢 1厘米就够 把两头堵上
你那注油管不好焊 是烙铁温度不够 锡到铜管上已经凉了 把铜管加热了焊会好些
螺旋桨 去买塑料的吧很便宜的

网友G:
加机油比黄油好,加黄油.水不易排出,在轴里几天时间就很容易生锈,我以前就试过这问题了

网友G:
楼主的注油孔不用这么大吧,试下去补鞋的档找找有没有适合的鸡眼当杯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