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红箭···求指点··

楼主(2016-11-14):
手头有套闲置64涵道···最近做了架KT红箭··苦于没有图纸··只能看图片用软件量出比例制作··机身做了三次··机翼做了两次··最终成型···

翼展一米··身长一米··4S2200电池起飞重量720克···
没飞过涵道··不知道这个配置好飞不···顺便请教下有飞过类似飞机的高手帮忙指点下这类飞机的重心大概在哪里呢····做的还比较满意··所以不想首飞首炸···

网友:
来个测面呢

网友A:
颜色挺好看的,副翼的舵机放在下边就还要好看些!

网友B:
机头的比例偏短了一些。
我有3架红箭,FW90涵道、90玻璃钢涵道,还有中航的大红箭,其重心大概是你的飞机副翼舵机再往前一点。

网友:
再上几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颜色挺好看的,副翼的舵机放在下边就还要好看些!

因为没有起落架···所以考虑装在上面··以免降落损坏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没有起落架···所以考虑装在上面··以免降落损坏舵机··

楼主再怎么弄也是徒劳的,等你首飞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头的比例偏短了一些。
我有3架红箭,FW90涵道、90玻璃钢涵道,还有中航的大红箭,其重心大概是你的飞机 ...

机头比例是感觉有点短··呵呵··高手一眼就看出来了····当时所有安装位置已经定了··感觉机翼应该再靠后点···但是改的话很麻烦··所以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再怎么弄也是徒劳的,等你首飞炸机,,,

呵呵··练练手··也不指望能飞多久··

网友D:
做的很漂亮。有图纸没有啊?

网友E:
你平尾是双舵机控制吗?那不是还要一个反向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很漂亮。有图纸没有啊?

没有图纸啊···帖子上写的有···就是没有图纸·所以才做了好几次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平尾是双舵机控制吗?那不是还要一个反向舵机?

是两个舵机··普通舵机··设置V尾混控···两个舵机接二通道和四通道,就可以实现升降的动作··但前提是没开垂尾·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两个舵机··普通舵机··设置V尾混控···两个舵机接二通道和四通道,就可以实现升降的动作··但前 ...

图纸是有的,论坛不让发外部链接,加qq吧。615903752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图纸是有的,论坛不让发外部链接,加qq吧。615903752

求图纸11382999@qq.com

网友:
楼主高手,飞机漂亮,KT板真是好东西

网友:
做的很漂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