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外转子电机一枚~欢迎吐槽

楼主(2016-11-14):
自己加工了外转子无刷电机。折腾了一个星期,机器精度不到位最后还是手工打磨。底座有点偏心,振动比较大~
我是机械外行,瞎搞的。请懂机械加工的朋友指点一下,用什么方法加工会比较好。
另外,电机空转还不错。带负载大油门时会抖动,像缺相一样。有谁知道怎么搞?

网友A:
不带负载大油门斗不斗,如果也抖,建议换电调,用排除法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桨的平衡性能不好,或者是接线不实,

网友C:
你好,首先,恭喜你,看起来很精致的哦。然后,我是机械专业的,你做的有点偏心,原因很多,多数可能由于机床加工时的误差,比如说,夹持的不同轴,或者车削的不到位等了

网友C:
我有个问题,就是里面的线圈是你自己绕的么

网友D:
注意到转子上那两颗螺丝不能做到平衡抖动也是会很大的哦

楼主:
牛人算不上,瞎搞着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带负载大油门斗不斗,如果也抖,建议换电调,用排除法找到问题所在

转子和原装的定子配合就要好一些,不知道是我绕线的问题还是定子有点偏心的问题.
电调用在其它电机上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桨的平衡性能不好,或者是接线不实,

桨平衡还将就, 在250克以下拉力时效果还行, 我测试的时候只是架在座子上, 没有螺丝固定, 转的时候还比较平稳.
一旦满油门就会卡顿, 拉力只有150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首先,恭喜你,看起来很精致的哦。然后,我是机械专业的,你做的有点偏心,原因很多,多数可能由于机 ...

谢谢夸奖, 转子还将就. 我的雕刻机精度不行, 刚性也不好...只能勉强用用.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 机床是用的ER11刀柄, 主轴的跳动只有1丝左右(为了解决跳动问题我专门买了杠杆表来量...), 但螺帽跳动就有5~6丝. 应该不是螺帽本身的问题, 因为我有7个螺帽, 跳动惊人的一致...怀疑是刀柄的螺纹精度差导致的, 不知道怎么可以改进一下?
2. 然后就是上刀的精度...随便安装一下, 肉眼都可以看到刀在晃动...每次都要转着主轴去校正, 安半天才勉强安好.还很危险...因为转速快的时候校正的要好一些...每次都要很高转速才能安正. 有没有什么其它办法?
3. 转子本身加工出来精度很差. 因为机床精度不够, 我怕过切,就都留了0.1的余量. 好在电机转起来就把自己变成车床了...我又手工车了一下(拿剪刀当车刀...也是够简陋的). 边车边测量, 出来效果还行, 平衡性也凑合.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加工方法能提高加工精度?
4. XY方向有约0.1mm的误差, 也就是说加工出来的圆不够圆. 别的地方还好, 在轴承座就郁闷了, 轴承放不进去就又只是手工车一下...单面还好, 因为是双轴称, 两个轴承对不准, 于是就偏心了...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两面开孔对齐啊? 实在不行只有考虑通孔安法兰轴承了...

发现加工圆型的东西, 用车和磨的方式似乎比铣的方式精度要高啊...正在考虑DIY一个简易的车床, 再加工一套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问题,就是里面的线圈是你自己绕的么

是自己绕的, 定子是拆的二手电机里的, 原本也可以用, 我改绕了一下, 搞成双线, 然后圈数少了1/4. 测试出来力效比原来的线圈高了那么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到转子上那两颗螺丝不能做到平衡抖动也是会很大的哦

那个螺丝是有点影响, 不过我用的M2螺丝, 本身很轻. 只要不是差太多, 基本上影响都不会很大. 而且我手工加工出来的转子精度比较差啊...螺丝片一点的影响都体现不太出来...

楼主:
另外,请教各位, 有谁知道工厂是怎么做动平衡的嘛? 我手工粘的磁钢不太均匀, 定位糟又不好加工, 完全不知道怎么平衡转子.
我现在的做法是测试转子运转的电流, 最开始没调整平衡之前, 3s满油门电流有1.2A, 然后我边车边观察, 随着平衡性变好, 电流也在减小. 最后满油门电流是0.5A左右.
但这之后的平衡就不知道怎么搞了...完全搞不清楚是哪里不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夸奖, 转子还将就. 我的雕刻机精度不行, 刚性也不好...只能勉强用用.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 机 ...

全铝转子?雕刻机直接铣出来的?淘宝去弄个小床头估计好点

网友:
有兴趣可以加我口口 9633981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转子和原装的定子配合就要好一些,不知道是我绕线的问题还是定子有点偏心的问题.
电调用在其它电机上是没 ...

电调在其他电机上没问题,不代表电调没有问题,有的电调遇到高速电机,就会在高速的时候咳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在其他电机上没问题,不代表电调没有问题,有的电调遇到高速电机,就会在高速的时候咳嗽

你说的这个情况有, 但一般是在没负载的时候才出现, 有负载的时候转速是上不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