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关于凤凰90A电调用在3D固定翼上的设定?

楼主(2016-11-14):
我用的是凤凰Castle Talon 90A电调,装70E固定翼上。
现在问题是电调设定的问题请教一下,之前一直飞电直,所以设定是直升机模式,那现在就要设定成固定翼模式。
但它的油门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自动测量固定值”,另一种是“固定值”,我应该用哪种呢?

网友A:
如果要是不知道的,可以让系统自动测试下。
知道参数可以手动填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是不知道的,可以让系统自动测试下。
知道参数可以手动填写。

你没用过凤凰电调吧?

楼主:
后来详细看了英文版本的连接软件的说明,还是决定用“固定值”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