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X的姿态和3D模式的设置管理员赶紧来看一下!

楼主(2016-11-14):
按说明在14SG里面把CH5通道设置了2段开关。但是还是无法切换。跪求设置教程

网友:
视频上传中

网友A:
我是這樣的,

把五通道設成姿態自穩的開關之後,

把控裡,有個 AUX.CHAN

進去之後,看到五通道,它原本設定 SWF 的,

我把它改為  SWD  ,我是 FUTABA T 10 J,

即是改為搖杆上面最右邊那開關來負責 姿態自穩的開關

楼主:
谢谢搞好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這樣的,

把五通道設成姿態自穩的開關之後,

谢谢搞好了~~

网友:
搞好就好,

打了姿態自穩時,燈也不一樣的!忘記了,好像是藍燈

你試一下它,能否定在一米高時,不左右前後漂,

如果漂,就進去三軸加速微調去調一下,使它盡量能停在一處不亂漂!

退出時,一定要在手機 APP 按那【設定確認】才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