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伪装成御姐,航拍35分钟,拉距3公里

楼主(2016-11-14):
报下基础配置:
dh410机架,naza lite刷v2,非凡OSD N2,2216 810kv电机
4s5000电池,10寸碳纤桨,600mw图传
乐迪at9遥控改2w增程发射,飞过3km,平时绕圈35分钟可以飞航程约9km,拉距3km失控
2轴bgc云台,小蚁2k相机

网友:
(⊙o⊙)哇,35分钟!!!

网友A:
竟然可以35分钟……,我的360只能17分钟……E305 800KV动力 4S 520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可以35分钟……,我的360只能17分钟……E305 800KV动力 4S 5200电池  ...

法宝是大桨+低kv电机+高压,我的是2216 810kv,上mr1145该能更久

网友:
不错,支持diy精神
虽然有点丑,但是还是很好看的,非常矛盾

网友B:
at9怎么改增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可以35分钟……,我的360只能17分钟……E305 800KV动力 4S 5200电池  ...

你的重量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法宝是大桨+低kv电机+高压,我的是2216 810kv,上mr1145该能更久

嗯嗯,你的整机带电池多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你的整机带电池多重呢?

1520g。naza+非凡osdn2+乐天20a+穿越机分电板+2216 810kv+ts5828+r9d接收机

网友:
电池是哪家的?这么吊

网友A:
引用 楼主:
1520g。naza+非凡osdn2+乐天20a+穿越机分电板+2216 810kv+ts5828+r9d接收机

只能说牛了,比我的多100g,2216+10寸桨 效率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牛了,比我的多100g,2216+10寸桨 效率高呀。

本来按电机力效该4s上10寸,所以我先买的这个1045的碳桨,但实际后来我换了火山口的mr1145,续航反而更高,可能因为航拍一般很少满油门,也不用担心电流过载;关于mr桨,你可以搜下5imx有模友做过详细测试的,确实比什么1045,1145这种慢飞桨效率高,我自己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MR顾名思义,多旋翼,专为多旋翼设计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9怎么改增程啊?

1烙铁焊下原天线,增加可拆天线头,2从开关引出供电,接个降压模块转5v引出遥控器,3装好机器,插曾程模块,上电,加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按电机力效该4s上10寸,所以我先买的这个1045的碳桨,但实际后来我换了火山口的mr1145,续航反而更高 ...

嗯嗯,实在是效率高, 我觉得能上20分钟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按电机力效该4s上10寸,所以我先买的这个1045的碳桨,但实际后来我换了火山口的mr1145,续航反而更高 ...

这款是啥电机来着?

网友:
很好的教程

网友C:
同样配置3s5000飞行十分钟

网友:
这续航,简直不敢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