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明白!4S电池设置多少A电流充电好

楼主(2016-11-14):
新手一枚,买了飞机等一堆设备,4S 1300电池,SKYRC B6 充电器,不太懂电池该设计多大,小的话,好像要很长时间,问了商家,他们只说一般建议0.5C-2C 充电,慢一点其实对电池真的只有好处。他就这样回复的,爱理不理的样子,0.5C是0.5A吗,高手们知道的指教下,未来大神的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锂电池一般是0.5C充不伤电池,C是容量倍率,1300mAh的电池1C就是1.3A,5000mAh的电池1C就是5A。你这电池0.5~0.7A充合适,但这个充法时间比较长3小时左右吧,玩航模的追求速度和性能,2C充也问题不大,就是2.5A左右,一般动力电池支持5C以内充电,但这样会损耗些寿命。
还有个要考虑B6的功率限制为50W,意思是输出最大不超过50W,那么充4S电池最大电流会被限制在3A左右,你就算设置到5A实际也只能3A充。

网友:
一般11.1V的电池我都用3A充电。6S1500mah拿5A充。充电器和你一样的。你拿4A充电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一般是0.5C充不伤电池,C是容量倍率,1300mAh的电池1C就是1.3A,5000mAh的电池1C就是5A。你这电池0.5 ...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B:
这个又是老问题了!厂家出厂前充电电压:首次化成充电一般0.2C,而后分容充电0.5C,最大也就1C充放电!不过航模电池其实很多都是没用到使用寿命,因为一炸鸡或者过充过放的,也就提前结束服役期了!航模电池大电流充电不建议高于5C了(5C充电理论时间12min),已经很快了!充电电流这个无需太在意了,最重要的是玩得开心,屡屡爽飞!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C:
设定5A电流,最大化充电速度,不会损坏电池。不过很不幸SKYRC的B6是各种B6功率最低的,实际只能达到3.1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又是老问题了!厂家出厂前充电电压:首次化成充电一般0.2C,而后分容充电0.5C,最大也就1C充放电!不过 ...

嗯,也是,说不准几个回合就炸了,那就充快些

网友:
1c就是1倍率,不管几s锂电,比如5000mah,5a充电就是1c。5c充电就是25a充电,通常在家1c充电电池寿命长,场外充电可以最大5c,不过具体看电池性能是不是支持5c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