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上升时,飞控突然断电怎么办?

楼主(2016-11-14):
飞机上升时,飞控突然断电怎么办?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人的原因!

网友A:
“飞机”可以滑翔下来,旋翼机自求多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可以滑翔下来,旋翼机自求多福。。。

网友B:
供电原因,用什么供电方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原因,用什么供电方案呢?

锂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锂电池

用电流计还是电调?确定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锂电池

飞控最好只给接收机和GPS供电,要是接多了会导致供电不足导致飞控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流计还是电调?确定不是接触不良?

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最好只给接收机和GPS供电,要是接多了会导致供电不足导致飞控重启

哦哦,了解了,谢谢啊

网友(2017-06-16):
人的原因,飞前检查没到位

网友(2017-07-18):
原因很多,好歹描述下配置和当时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