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FPV Racing Power System 动力套装 --M豆带你来测评

楼主(2016-11-14):
之前对好盈的电调一直青睐有加,最近一年开源bl,bls势头很猛,陆续自己也换了。。。
这次好盈终于也拥抱开源了,推出了最新的bls程序的电调还有配套的电机,搭配非常主流,配色非常喜欢。
下面就带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

好盈FPV Racing Power System 动力套装 测评装机配件如下:
       1.动力:好盈FPV Racing Power System 动力套装 (bls30A电调,2600kv2205电机)
       2.FPV:黑羊图传和天线,runcam摄像头
       3.机架:大力215plus
       4.飞控:F3
       5.遥控:Tango

----------------------------目录------------------------------
--开箱篇---------1楼
--装机篇---------2楼
--调试篇---------3楼
--试飞篇---------4楼
-------------------------目录end--------------------------

===开箱篇===
拆封前的塑封包装,黑色包装显得很有质感。

打开纸盒,一盒附件盒,和主体。

主体是四个2205电机(两正两反),2600kv,也有其他kv值可选,
四个电调是bls版本的30A电调。附带一个多用途安装工具

附件盒打开是电机的安装螺丝和四个法兰螺母。

多用途安装工具,8mm套筒可以用来拧法兰螺母。细头是六角螺丝刀,
设计很好,携带方便。

M豆模特~

电机黑灰配色,比较低调,和碳纤维板颜色很搭

来点特写~

特写2

继续耍酷~

4个bls30A电调,电机端分离焊点,方便焊接。

配色和电机一样,统一

电调模特~

全家福~

带螺母重量28g,重量控制很不错~

不带螺母27g!

电调带线6g

M豆示范拧螺丝

总体感觉,这套动力配置基本是目前穿越机的主流配置,性价比极高!
配色比较低调,但很有质感,上机后的效果应该非常不错。。。。

楼主:
===装机篇===
好盈FPV Racing Power System 动力套装 测评装机配件如下:
       1.动力:好盈FPV Racing Power System 动力套装 (bls30A电调,2600kv2205电机)
       2.FPV:黑羊图传和天线,runcam摄像头
       3.机架:大力215plus
       4.飞控:F3
       5.遥控:Tango

装机配件一览:

图传刚到手黑羊和runcam

本次装机的主角:好盈动力套装

采用大力215plus机架

更换了机架顶板,原配太薄,炸坏几个了。

首先焊接好电机和电调,电机线直接简短,事先可以先在机臂
比划一下,确定好长度~

三条线直接焊接在电调三个焊点上,不用考虑顺序,电机的转向
在安装好后可以直接调试,非常方便~

注意电机螺纹是有正反的,黑色是正,银色是反转

确认好电机正反,就可以安装到机臂上面了,左前,右后是反。右前,左后是正转
如图固定好电机焊接好电调的动力和信号线即可。

非常方便10分钟就可以装好动力,装好后的效果如下,
颜色搭配非常喜欢~

这个机架的分电板集成了osd,根据下图连接好线即可,这里就不具体
焊接线的过程了~

飞控和摄像头安装上去后的效果

为了维修方便线都留的比較长,怕乱,装了线材保护套~

再近景看看电调,用这种胶圈固定,比扎带放心~

剩下图传和天线~

直接绑在飞控上面,空间比較大,也方便调节频道功率等~

天线固定在上板,整体完工~

下面是整机的效果图,算是我几架战机中的颜值担当了

装机完成,兄弟合影~

215家族中的颜值担当,哈哈~

楼主:
===调试篇===
下面讲讲电调电机的调试,飞控其他调试可以参考我以前发的装机贴~
下图是四轴电机转动方向的示意图~

进入飞控电机设置的页面,拖动滑条测试电机的转动,观察电机转动方向是否正确~
记录好哪些电机的转动方向是相反的,稍后我们好调节~

继续调节电调的行程。将滑条拖动到最高位置,上电~
电调会发出提示音,结束后,滑条拉动到底~
行程调试完毕。

调试完毕后重新上电。

下面对电机的转动方向进行调节~使用软件BLHeliSuite~
注意,电调需要上电,打开软件,点击“check”,正常的话会识别到电调版本~

右键选择1,2,3,4对应不同位置的电调,可以进行电调参数的条件~

下图的选项就是调节电机的转动方向,正,反和双向!

其他选项,包括油门行程,报警音,启动功率等~

至此,电调电机调试完成~

楼主:
===试飞篇===

急着试飞,该机挂狗后没有调好,飞得不好,轻拍。
总结:总体感觉这套动力搭配还是挺好的,动力充足,爆发力中等水平,
电调非常不错,线性一致性很高,颜色搭配也不错,非常喜欢。关键是性价比非常高。

网友A:
图片拍的很漂亮,期待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拍的很漂亮,期待更新·~

网友B:
电调消灭了电解电容,这个大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消灭了电解电容,这个大赞。

现在基本都没有电解电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基本都没有电解电容了

你只玩小穿越机吧。

网友(2017-07-12):
这一套下来多少钱

网友:
用的人不多啊